[STM32F1] 大家好,stm32控制DA输出问题!

楼主(2017-06-21):
我现在想要单片机控制7路DA输出(0~1V三路,0~100mv四路),如果想七路同时输出,是不是就得用七个DA芯片,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7路同时输出,输出值不一样,当然要7路DA了;

网友A:
或者用模拟开关切换,再加信号锁存,把模拟信号锁存住,

网友B:
PWM+低通滤波方式也可以实现的,精度不高很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低通滤波方式也可以实现的,精度不高很容易实现;

我有一些要求还是挺高的,mv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模拟开关切换,再加信号锁存,把模拟信号锁存住,

版主,有一个问题,就是DA能输出uV级别的电压,能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模拟开关切换,再加信号锁存,把模拟信号锁存住,

哦,这倒是个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一个问题,就是DA能输出uV级别的电压,能稳定吗?

那要选高精度的运放了;

网友C:
必须是7路DA芯片。

网友D:
如果不精确,可以分压电阻

网友E:
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F:
输出4路 da

网友G:
有PWM转换电压芯片

网友H:
一般就是同时输出就是需要多路

网友I:
可以通过继电器分时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模拟开关切换,再加信号锁存,把模拟信号锁存住,

DAC的信号也能锁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PWM+低通滤波方式也可以实现的,精度不高很容易实现;

这个mv不好实现。

网友C:
这个不同的信号是什么数值?

网友D:
7路DA是必须需要的。

网友E:
现在的芯片可以内部自带两路DAC

网友F:
推荐TI的输出4路DAC芯片。

网友G:
现在的PWM转换电压可以实现。

网友H:
7个DA一般都是同时设置的。

网友I:
同时输出的时候可以使用电容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些要求还是挺高的,mv级别的

可以选择TI的DAC芯片试试,两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L:
7路DA,2个定时器PWM搞定,输出运放+二级LPF

网友M:
dac8568,8通道16位dac,就是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M:
dac8568,8通道16位dac,就是略贵

恩恩,谢谢,我想输出用20bit的DAC输出uV电压,这个电压是不是会不稳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选择TI的DAC芯片试试,两个就差不多了。

恩恩,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TI的输出4路DAC芯片。

恩恩,我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芯片可以内部自带两路DAC

恩恩,如果我想输出uv电压,这个是不是会不稳定?

网友N:
引用 楼主:
恩恩,如果我想输出uv电压,这个是不是会不稳定?

通常不建议直接输出uv电压,常用都是输出ref量程,然后通过放大器放大,或者比例电阻分压。

网友O: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我想输出用20bit的DAC输出uV电压,这个电压是不是会不稳定呀

20bit的工业DAC是相当贵的,你要搞清你需求的分辨率。
uV温度,电源基准也就这水准,还得是10Hz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20bit的工业DAC是相当贵的,你要搞清你需求的分辨率。
uV温度,电源基准也就这水准,还得是10Hz以下 ...

就是我想输出uv电压,有什么好方案吗?

网友P:
有PWM转换电压芯片

哪款芯片,能推荐一个吗,这样是不是也能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