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型号求解

楼主(2017-06-21):
(无正文)

网友A:
三脚的器件很多, 很难判断是否三极管. 可以把相关的电路画个草图上来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的器件很多, 很难判断是否三极管. 可以把相关的电路画个草图上来看看么 ...

没有草图,板子上好像就用了2个脚,一只脚悬空。

网友B:
二极管,PMBD914

网友C:
这个怎么判断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