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可控硅问题微微发热

楼主:
大神,
   图中用光耦驱动可控硅BTA12来使气泵工作。气泵功率为30W。电路能正常驱动,但工作一段时间(定时3分钟)后有点烫手。开始以为是RC电路的问题,把图中的两个电容都去掉了,发现依然烫手。气泵只有30W,那工作电流十分小了,不到200毫安。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热?.
  跪求高手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2017-06-21):
用的什么电阻电容?
可控硅有没有背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阻电容?
可控硅有没有背散热片

可控硅为TO-220封装,没有加散热片。因为估计不怎么发热。
X安规电容。
和用什么电阻没关系把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T1_T2端电压乘以工作电流,就是消耗功率。约2x0.2=0.4w。

多谢,
  同样的管子,我用过零光耦控制,完全不发热。想来想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需要加散热片

网友D:
大部分型号的可控硅具有电流过零时关断的功能,过零关断时不会产生电流谐波,电流过零关断最好在配上电压过零导通就更加好了,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E(2020-06-25):
和阻容没关系,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