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二极管检波放大正向压降温飘补偿电路

楼主(2017-06-21):
这是我的二极管检波放大电路,由于二极管正向压降受温度的影响,所以在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并联了一颗NTC电阻,对抑制温漂有一定效果,但是由于NTC电阻跟二极管的温度特性不一致,所以温飘补偿不是比较好。

    所以,想用同样型号的二极管做温度补偿,利用二极请教这样的补偿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温度范围是多少,根据二极管温度曲线选择合适的温度补偿元件

网友B:
做测试建补偿表 数字补偿

网友C:
这图小得实在看不清。
不过可以告诉你一句:二极管放到反馈回路中,正向压降的影响就会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小得实在看不清。
不过可以告诉你一句:二极管放到反馈回路中,正向压降的影响就会很小。 ...

是吗?跟电反馈电阻并联吗?具体怎么放置,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跟电反馈电阻并联吗?具体怎么放置,请指教。谢谢!

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oldzhang网友整理。

网友B:
lz没说频率  万一是十ghz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没说频率  万一是十ghz呢。。

2M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没说频率  万一是十ghz呢。。

2M的频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oldzhang网友整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oldzhang网友整理。

谢谢! 请麻烦再看一下我的放大后的图纸,应该能看清楚了,JP103的输入是2个对称的信号呢。请如何使用哪个电路进行修改呢?
哪个电路可以补偿二极管正向温漂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麻烦再看一下我的放大后的图纸,应该能看清楚了,JP103的输入是2个对称的信号呢。请如何使用哪个 ...

2MHz的频率,精密整流电路比较困难了,因为那要使用非常快速的运放才行。

首帖图倒是看清楚了,却产生了疑问:你这个运放,是对两路检波后的负向电流做加法。这是什么目的?

网友D:
正如M大所说,楼主应先考虑运放和二极管的频率响应后再考虑温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如M大所说,楼主应先考虑运放和二极管的频率响应后再考虑温漂。

我觉得,楼主的电路受温度影响大,主要是二极管正向压降随温度变化。这只有检波前信号源接近电压源(内阻比较小)时才会产生影响。
楼主没有透露检波前信号源详细情况,不好出主意。

网友D:
楼主,将你的电路波形贴出,让人家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电路受温度影响大,主要是二极管正向压降随温度变化。这只有检波前信号源接近电压源(内阻 ...

最近新马甲活动频繁,潜伏长时间的僵尸马甲也出来了。我花长时间才弄出来的电路回复,却可能被马甲戏弄,心情很不好。所以现在不轻易回复,要弄清楚楼主是否是真心求知。

网友D:
楼主的信号源是否中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信号源是否中点接地?

是的,接地。JP300输入的信号为电容采样到的两极杆正弦波交流信号,信号波形对称,一端为正,另一端为负。输入信号最高达到几百伏, 因为有了两颗正向的二极管,只检测到了如图所示电压。

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Hz的频率,精密整流电路比较困难了,因为那要使用非常快速的运放才行。

首帖图倒是看清楚了,却产生了 ...

这两个信号是对称的一正一负对称的正弦信号,目的是把幅值检测出来,所以都整流负相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电路受温度影响大,主要是二极管正向压降随温度变化。这只有检波前信号源接近电压源(内阻 ...

已贴出波形图。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接地。JP300输入的信号为电容采样到的两极杆正弦波交流信号,信号波形对称,一端为正,另一端为负。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电路就是桥整加上电流转換电压I-V,相似于简易型指数放大(转換),可以搜尋含温度补偿的指数放大器,但 ...

已贴波形图,请详细赐教!谢谢!

楼主:
这是国外已经使用了11年的精密仪器的电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那个二极管要正向接地。从输入,输出波形上看,它肯定是整流电路。
由于这个仪器的温漂问题已经不能满足了我的应用领域,经过实验,发现是这几颗二极管的温漂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国外已经使用了11年的精密仪器的电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那个二极管要正向接地。从输入,输出波形上看 ...

既然是“国外已经使用了11年的精密仪器的电路”,晒出说明书;莫非鬼佬连整流桥的输入源不能接地都不懂,就能够造成精密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国外已经使用了11年的精密仪器的电路”,晒出说明书;莫非鬼佬连整流桥的输入源不能接地都不懂 ...

如果没有这两颗正向的二极管,仪器报错,输入的信号会到100V以上, 最高1000V。
英文图纸是这么写的:FULL WAVE RF AMPLITIDE DETECTOR . (全波 RF 幅度检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国外已经使用了11年的精密仪器的电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那个二极管要正向接地。从输入,输出波形上看 ...

发帖前先看看自己前面是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帖前先看看自己前面是怎么说的!

因为我的产品一模一样的用了它这个电路。两者表现的问题一样的。谁哪会没问题,故意找问题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