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STM32F769双Bank启动

楼主(2017-06-21):
STM32F769双Bank启动

前言
STM32F769的双bank Flash,可以在执行程序的同时对另一个bank进行擦除和编程的操作。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实现在线程序更新,双bank启动的功能。本文将结合笔者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针对性的介绍nDBOOT分别设置为0和1时,两种不同的启动方式。同时你也可以参考AN4826和STM32F7 Cube库中的例程来进一步加深理解。

STM32F7双bank单bank配置
以2M字节Flash的F769为例,
当配置为单bank时,芯片的主FLASH分为:4个32K字节的扇区,1个128K字节的扇区,7个256K字节的扇区。AXI总线上的起始地址为0x08000000 ~0x081fffff;
当配置成双bank时,芯片的主FLASH分为两个1M字节的bank,每个bank分为:4个16K字节的扇区,1个64K字节的扇区,7个128K字节的扇区。AXI总线上,Bank1的起始地址为0x08000000~0x080fffff, Bank2的起始地址为0x08100000~0x081fffff。
见下图:

从单Bank切换到双Bank只需要将选项字中的nDBANK设置为0就可以了。

双bank启动的配置
阅读STM32F769的参考手册RM0410,知道它的启动地址是根据BOOT引脚的状态由选项字中的BOOT_ADD0或者BOOT_ADD1来决定的。可以在从地址0到0x3FFFFFFF的合法地址范围内,以16K字节为间隔从任何地址启动。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设置BOOT_ADD0或者BOOT_ADD1的值为0x08000000或者0x08100000来从Bank1或者Bank2启动。这个很好理解,但选项字里还有一个nDBOOT, 这个字段又有什么作用呢?它会怎样影响STM32F769的启动过程呢?SYSCFG_MEMRMP中SWP_FB字段又有什么用呢?除了修改BOOT_ADDx还有什么是要注意的吗?下面将一一进行解答。

nDBOOT和SWP_FB的说明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nDBOOT和SWP_FB。
nDBOOT位于选项字中,只有在nDBANK设置为0时才有效。
当nDBOOT为1时,双启动模式被禁止,根据BOOT_ADDx的值来决定启动地址。这也是默认的设置;
当nDBOOT为0时,双启动模式被启用,将始终从系统的bootloader启动(如果BOOT_ADDx的值在Flash范围内),或者从RAM启动(如果BOOT_ADDx的值在RAM范围内)。

SWP_FB位于SYSCFG_MEMRMP寄存器中,用来切换Flash bank1和bank2的地址映射。
当SWP_FB的值为0时,Bank1映射到0x08000000的位置,从Bank1启动程序;
当SWP_FB的值为1时,Bank2映射到0x08100000的位置,从Bank2启动程序。

nDBOOT为1时的双Bank启动
nDBOOT默认值就是1,这时系统启动的地址由BOOT_ADDx决定。
这时通过修改BOOT_ADDx的值可以改变启动地址。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地方:
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这里又要注意两个地方:
一个是link文件中的中断向量表位置的设置要和实际启动bank一致。也就是说,如果BOOT_ADDx设为0x08100000,在link文件中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也应该设置为0x08100000。以IAR为例,BOOT_ADDx分别为0x08000000和0x08100000时,link文件中的设置对比见下图:

另一个地方就是:system_stm32f7xx.c的函数SystemInit()中,有没有对中断向量表偏移寄存器进行设置,设置的值是否和实际启动的位置一致。注意:在SystemInit函数中,可以不对VTOR寄存器进行设置,MCU硬件会自动根据启动地址设置VTOR的值。如果在SystemInit函数中加了对VTOR寄存器进行设置的代码就必须保证和实际启动地址一致。

总之,当nDBOOT为1时,选项字中的BOOT_ADDx的值,Link文件中FLASH的起始地址,还有中断向量表的位置都必须一致,并且设置为想要启动的位置。
修改选项字的内容可以通过ST-LINK Utility进行。

nDBOOT为0时的双Bank启动
选项字中的nDBOOT设置为0时,程序会从系统bootloader启动,然后会根据BOOT_ADDx的值决定从哪里启动。具体Bootloader的启动流程见下图(AN2606)。

在上图中,当BOOT_ADDx设定的启动地址在Bank2时,系统bootloader会将SWP_FB的值设为1,将Bank2映射到0x08000000的位置。从Bank2启动程序。当BOOT_ADDx设定的启动地址在Bank1时,系统bootloader会将SWP_FB的值设为0,将Bank1映射到0x08000000的位置。从Bank1启动程序。
使用这种方法时要注意的是:Link文件里的Flash起始地址,和中断向量表的位置都设置为0x08000000. system_stm32f7xx.c的函数SystemInit()中对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的设置(如果有的话)要与Link文件一致。

总结
说到这里,现在也可以看出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了。都是通过修改BOOT_ADDx来切换启动从两个Bank启动。第一种方法,同一个应用程序,从不同的Bank启动时,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必须在程序中(link文件中)进行修改。所以实际的bin文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编程的时候就必须明确程序是放在哪个Bank的。而第二种方法,可以将同一个bin文件烧写到不同的Bank。只需要保证文件烧写的位置和BOOT_ADDx设置的地址一致就可以了。

对应的PDF: STM32F769双bank启动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