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没有网络表,如何快速添加元器件管脚与走线的网络表

楼主(2017-06-21):
(无正文)

网友A:
99 可以快速 的操作
有好几种方法 先输入网络 可以从原理图导入  或者直接添加
然后 编辑线 选择网络
如果是其他工具 没戏 不好弄 还不如重画

网友B(2018-05-15):
楼主只有PCB,没有原理图吗?

网友C:
Protel99 SE:
1. 菜单Design, Netlist Manager, 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生成Net文件,(可用文本编辑打开改网络名称)
2. 菜单Design, Load Net, Browser, 选刚才生成的Net文件,Execute。这样所有元件引脚都有网络,但连线、过孔和独立焊盘还没有网络。
3. (可在Netlist Manager对自动生成的网络名进行更名)
4. 在PCB主窗口中 按 E E A,取消所有选择,切换到TopLayer,按S Y,然后切换到其它布线层 S Y,直到所有布线层中连线都选中,按Ctrl-X,选参考点,按Ctrl-V,点参考点,连线会自动加上网络
5. 按E E A,切换到MultiLayer,按S Y,,按Ctrl-X,选参考点,按Ctrl-V,点参考点,过孔和独立焊盘会自动加上网络
6. 可能有少量经过多个过孔才连通的网络,中间的连线和过孔还没有网络名,DRC高亮会显示出来,数量少可以双击手动改网络,数量多可重复4和5

网友:
1、如果是少量修改管脚的网络,直接点击对应的焊盘添加网络就是了;
2、如果所有的都要修改,楼主重新画一个吧,我也不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