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数码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7-06-21):
刚接触电路电子的领域,有些问题需请教大家,望解答,谢谢!

网友A:
最上面的那个是数码管吧。
其实很简单,一般都是动态扫描的,选定一位然后点亮段码,然后再选一位点亮段码

楼主:
恩,是数码管, 大概明白了,谢谢!

网友B:
此为典型的数码管驱动电路:
1)595芯片将芯片的串行数据转成并行数据,包括位选和段选。
2)数码管采用视觉暂留原理进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