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关于MDK5仿真调试问题

楼主(2017-06-21):
请教各位:
我在用MDK5调试stm32l431RC这块板子的时候,一直进不了main函数,卡在图中位置:
工程配置如下:
但是用IAR就可以仿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很奇怪,求救

网友A:
看下,晶振,复位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这个RTos的代码?

网友C:
这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的引导程序有问题。

网友E:
重新建立keil的工程文件。

网友F:
看着设置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调用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G:
IAR仿真说明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H:
这个46C0地址是哪里?

网友I: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选择的芯片Flash是否正确?

网友C:
汇编语言选择的对吗?

网友D:
这是官网自带的代码吗?

网友E:
可能某个文件缺少造成的。

网友F:
仿真一个最简单的IO设置的代码

网友G:
debug设置的怎样

网友I:
软件看看debug的设置。

网友H:
手册上有46c0这个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