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06-21):
这个是书上的例题~不大明白!
由 电感L、电阻R和可变电容C组成的串联电路下图所示。已知电源电压为交流100V,试求:
(1)流过电阻的电流;
(2)该回路所消耗的最大功率;
(3)在该回路所消耗最大功率的场合,求流过电阻的电流和电源电压的相位差。

(帖子发表字数限制,答案和问题会在后面写上!)

楼主:
解:
(1)设流过电容的电流为Ic,则有:
(Ic+Ir)j4+3Ir=100        ①
-jXcIc=3Ir                         ②
由①②式可得流过电阻的电流为
Ir=100/3(1-4/Xc)+j4   ③
(2)设该回路所消耗的功率为P,则
P=|Ir|^2乘3                    ④
将③式带入④式,得
P=30000/9(1-4/Xc)^2+16   ⑤
因此,所耗功率,当Xc=4Ω时为最大,将4Ω带入⑤式,得
P=30000/16=1875W
(3)将Xc=4Ω带入③式,得
Ir=100/j4=-j25(A)
可见流过电阻的电流Ir滞后100V电源电压90°

楼主:
但是,我不明白它的90°怎麼来的?按照三角函数90°是sin1、cos0、tan∞和cot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不明白它的90°怎麼来的?按照三角函数90°是sin1、cos0、tan∞和cot0; ...

“但是,我不明白它的90°怎麼来的?”
奇怪。不知道90°怎麼来的,怎么能写出
(Ic+Ir)j4+3Ir=100        ①
这个算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不明白它的90°怎麼来的?”
奇怪。不知道90°怎麼来的,怎么能写出
(Ic+Ir)j4+3Ir=100      ...

这个是书上的例题!所以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