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没有使用过NJL5501R这个血氧传感器 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7-06-21):
如题求助 想做一个低功耗的血氧仪 看了有人用AFE4400的模拟前端...具体怎么做毫无头绪 还望路过用过的大神给我留下一点宝贵的经验。

网友A:
先认真看看手册和资料, 还有参考设计如 http://www.ti.com.cn/tool/cn/TIDA-00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认真看看手册和资料, 还有参考设计如 http://www.ti.com.cn/tool/cn/TIDA-00011

十分感谢 这个我之前已经研究过了 我现在想替换传感器 普遍的设计接收器都是光电二极管 AFE4400的模拟前端 我现在想换成光电三极管可行吗? 希望您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需要电路的调整来配合这个更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需要电路的调整来配合这个更改吧

NJL5501R输出电流太大了 AFE4400 最小的IV增益用10KΩ的电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