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I2C上拉电阻取值

楼主(2017-06-21):
各路大神请指点迷津,以下是我遇到的问题。
有篇**指出:如果上拉电阻值过小,Vcc灌入端口的电流(Ic)将较大,这样会导致MOS管V2(三极管)不完全导通(Ib*β<Ic),有饱和状态变成放大状态,这样端口输出的低电平值增大(I2C协议规定,端口输出低电平的最高允许值为0.4V)

我的疑问:
                1.MOS管只有可变电阻区、饱和区、截止区,**中说的由饱和状态变成放大状态,指的是三极管吧?
                2.三极管饱和区:Ib*β>Ic;放大区:Ib*β=Ic;那什么时候会出现**中所说的:Ib*β<Ic ??
                3.上拉电阻值过小,端口输出低电平值增大,原因是不是:Uce=Vcc-Ic*Rp=Vcc-β*Ib*Rp,(此时进入)Rp变小,所以Uce增大??

网友A:
什么与什么啊。这个图明显是某个mcu或者芯片的io内部结构示意图,和iic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与什么啊。这个图明显是某个mcu或者芯片的io内部结构示意图,和iic有什么关系? ...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里面说这个图就是IIC接口的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与什么啊。这个图明显是某个mcu或者芯片的io内部结构示意图,和iic有什么关系? ...

因为不能直接发**的链接,逆你直接百度《I2C上拉电阻取值问题》就找到那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里面说这个图就是IIC接口的内部结构。。。 ...

首先,一二楼没说这是iic接口的内部结构图。
其次,这个图里的上拉电阻明显是mcu的内部上拉电阻。和普通意义上说的iic的上拉电阻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不能直接发**的链接,逆你直接百度《I2C上拉电阻取值问题》就找到那篇**了 ...

看了这篇**,也没说这个图是iic接口的内部结构图,只是说漏极开路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篇**,也没说这个图是iic接口的内部结构图,只是说漏极开路的io

找到解释了。。

网友B:
上低电阻的取值如上楼资料描述,应该是针对不同芯片,灌电流、供电电压等共同决定的。

网友C:
这个文档能分享一下吗,ths

网友D:
MOS也有放大区,类似BJT,不用那么麻烦,直接考虑两个极限情况——大了等于不加,小了拉不动,所以一定是中间的一个范围才合适,用边沿来衡量。

网友E:
如果是I2C总线,目标就是达到I2C总线的电气指标,比如:上升下降时间,VIH,VIL,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