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新人求助,请教下继电器控制内容?

楼主(2017-06-21):
新人求助,谢谢大家了。
现在需要控制一个12V的继电器,选用三极管是NPN型的S8550,三极管是通过12V电源开关信号控制。
问题1:这个12V的使能信号,是一个开关信号,如何保证持续输出高电平,可以用锁存器么,将信号锁存,使线圈持续闭合?
问题2: 12V的使能信号是否需要进行降压处理?

网友A:
描述不清楚,最好把你设想的电路贴出来。
“这个12V的使能信号,是一个开关信号,如何保证持续输出高电平,可以用锁存器么”
猜测你想说的是“这个使能信号是个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才需要“保证持续输出”,电平信号不需要。
“可以用锁存器么,将信号锁存,使线圈持续闭合?”
可以。但锁存后除非断电,继电器触点将持续闭合,总要有个让继电器触点断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