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这三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7-06-21):
那位大神,知道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输出什么电压的吧;
加三极管提高驱动能力的吧;

最后一个三极管好像没啥用

楼主:
R41实际是焊的是10欧。这个电路已经做出产品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依存型电压源。符号要画正确!

那个符号有误?不太懂哦,前辈!

网友C:
Q4、Q6组成电压串联负反馈2级放大器;Q3射随器输出。

网友D(2017-10-26):
两级放大加最后一级射级输出,加大驱动负载能力

网友E:
小白不懂。帮顶

网友F(2018-02-18):
稳压输出

网友G:
只能增大驱动输出电流而已

网友H:
Q4为Q3提供基极偏置,当Q4导通时Q3导通是射极跟随器,Q6的作用是在3.3V主回路小电流时候不导通,当电流过大,流经R31的电压变大大于0.6V,Q6导通进一步保护Q4.此电路电阻放置位置有点问题。

网友I(2018-03-20):
引用 网友H:
Q4为Q3提供基极偏置,当Q4导通时Q3导通是射极跟随器,Q6的作用是在3.3V主回路小电流时候不导通,当电流过大 ...

R31 1K会不会偏大了点? R41的作用?请问。。

网友J(2019-07-15):
引用 网友H:
Q4为Q3提供基极偏置,当Q4导通时Q3导通是射极跟随器,Q6的作用是在3.3V主回路小电流时候不导通,当电流过大 ...

VB<VE  VB<VC 才会导通啊

网友K(2019-09-22):
感觉电路有问题

网友K:
10 Ω电阻没有放错位置的话 这个电路应该是两个功能了   一个电源3.3V 经过Q6 输出  Q3是作为单片机检测电源是否接入  至于Q4 接到 输出电压的位置 就不清楚了  如果 10Ω位置放错 那么前面两管子就是做一个限流作用  检测经过10 Ω电阻的电压做出关 Q3的操作

Q4是低压保护

网友L:
真心看不懂啊    只知道个负反馈啊

网友L:
要是信号调理的话怎么没有vin输入啊?

网友M:
直流叠加

网友N:
视频信号输出,为了保持直流电平?

网友(2021-10-06):
R41 限流防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