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急!!!关于UCC28019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06-21):
  TI公司的专用PFC芯片UCC28019 为持续传导模式的PFC控制器,锯齿波振荡频率为65K,输出方波最高占空比为97%,内带5V的电压基准,推挽式输出的驱动电压可达12.5V,电流达1.5A。具有电源输入软启动保护,以及反馈电压欠压,过压锁存和峰值电流限制,此外还设有电压,电流反馈补偿端。特别适用于BOOST升压电路,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出功率大。
  实际操作感觉不到它的作用,电路图是根据Datasheet搭的,部分器件在调试中有改动。
  最后结果是只有升压作用,输出电压不稳定,看不到功率因数校正的作用。
  还有,mos管 PWM输入端波形不正常,断断续续的乱波。
  请问,如何检测是否有功率因数校正的作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通过什么来改变功率因数的

楼主:
是通过改变采样电阻吗,然后内部反馈?

楼主:
原本输入27V,输出37V的,现在,输出居然26V。。。。。G了

网友A:
这个IC是直接用到电网电压的。
低压要调整VINS脚的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是直接用到电网电压的。
低压要调整VINS脚的分压电阻。

大佬,现在表面功能实现了,Boost电路输出36V, 有功率因数测量电路,但是不知道这个校正电路是否起了作用,还有如何使他自动调整为一个确定的功率因数呢? 还有在交流电输入端,并联了一个可滑动的功率电阻,它的阻值对功率因数影响特别大。。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