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4 芯片,远程升级

楼主(2017-06-21):
KE04芯片通过GPRS数据传输,实现远程程序代码更新,出现芯片烧毁现象,求大神解惑

楼主:
求大神解答   可私密  120563988@qq.com   感激不尽

网友A:
芯片烧毁显然是电路设计有错。

楼主:
直接连上电脑或者上位机  烧写程序没问题  远程烧写  会烧  已经采用独立电源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毁显然是电路设计有错。

直接连上电脑或者上位机  烧写程序没问题  远程烧写  会烧  已经采用独立电源供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连上电脑或者上位机  烧写程序没问题  远程烧写  会烧  已经采用独立电源供电了 ...

都说了,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跟是否独立电源之类的无关,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