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数控恒流电路的讨论

楼主(2017-06-21):
电路如图片所示,电路调试时发现,输出电压是脉冲形式的 ,而不是平稳的,急求大神帮助怎么样才使输出稳定,而不是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P21端是平滑的。R28+R34似乎大了。D9在那里干嘛用的,要钳位也得多个电阻。 ...

P21是平滑的

楼主:
R28+R34现在是2K+2K

网友B:
大概是振荡了。

楼主:
是啊,要怎么改呢

网友B:
开环增益超过200DB,非常容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增益超过200DB,非常容易振荡。

我把C21换成可调电阻试过,也不行

网友C:
恒流只是楼主的叫法。。。他是想通过控制供电的通断来调整负载的平均电流。。。昨天群里问了,楼主也没讲清楚他想要的效果具体是什么样的。

网友D:
确实是恒流电路,楼主的叫法没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恒流只是楼主的叫法。。。他是想通过控制供电的通断来调整负载的平均电流。。。昨天群里问了,楼主也没讲清 ...

“他是想通过控制供电的通断来调整负载的平均电流”
楼主电路明明是线性恒流电路,只不过没弄好,产生了强烈振荡。

网友F:
Q6问题,不能这么用,可以考虑运放加Q4扩流

网友G:
采用的PID控制方式的I方式,无稳态误差,但易振,加点P控制吧,不能省C21及OP的反馈回路。

网友H:
1.首先,LTC6102的典型应用是没有R32的
--------LTC6102就是通过控制Out的电流,使-INF的电压等于+IN来达到反馈, 控制的目的,R32全破坏掉了.
2.为什么R38与R47要不一样,    另外,因为LTC6102的增益与输出负载有关: Vo = Vr29 * V负载/R27,所以C21等支路会影响,建议加固一级处理再送到IC7
3.建议你将R38右端断开, 改为一个可调电压信号输入,看你左端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如无问题,处理1/2点应该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是想通过控制供电的通断来调整负载的平均电流”
楼主电路明明是线性恒流电路,只不过没弄好,产生了 ...

哪个地方有【线性】?你要说【开关】还差不多。

网友H:
不说意思,没留意C21等是NC
1.首先,LTC6102的典型应用是没有R32的
--------LTC6102就是通过控制Out的电流,使-INF的电压等于+IN来达到反馈, 控制的目的,R32全破坏掉了.
2.为什么R38与R47要不一样
3.建议你将R38右端断开, 改为一个可调电压信号输入,看你左端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如无问题,处理1/2点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