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两个FPGA(XLINX)问题 帮帮忙

楼主(2017-06-22):
1 如图

if(1'b0) 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IF(0) 后面的语句永不执行?

关于FPGA 程序写入W25QXX(SPI FLASH)运行(上电不丢失) 是什么原理?    我看咱们XILINX(SPARTAN6)开发板提前没有驱动SPI FLASH的程序

是ISE这个软件自动做好了吗??  是不是FPGA有特定的引脚 只要把SPI FLASH连好后 ISE软件会自动将运行代码转换成SPI代码传入FLASH?

网友A:
fpga内部有一断驱动逻辑,上电后自动从Flash读取程序到ram中,开始运行整个个系统逻辑,就像电脑上电后通过bios启动系统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内部有一断驱动逻辑,上电后自动从Flash读取程序到ram中,开始运行整个个系统逻辑,就像电脑上电后通过 ...

嗯 这是运行原理 我想问问怎么把程序烧入FLASH? 我买的一块XILINX开发板第一个例程就可以写入FLASH 程序里根本就没有配置SPI协议?   烧写过程是自动的 还是? 您知道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这是运行原理 我想问问怎么把程序烧入FLASH? 我买的一块XILINX开发板第一个例程就可以写入FLASH 程序 ...

用impact下载,ISE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