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解决客户关于设备usb端口防静电、雷击浪涌抗EFT的问题

楼主(2017-06-22):
       最近,有很多电子工程师咨询我这样的问题,设备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usb给装备供电及通讯,在做ESD、EFT的时候,USB通讯总会出现断开的情况,有什么防护措施。

楼主:
引用 楼主:
usb端口【防静电、雷击浪涌抗EFT】滤波器
联系:4008090304
qq:1299511643

淘宝店铺:spacetech5.taobao.com
欢迎工程师前来在咨询!

网友A:
lz快救命!!!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好难解决啊
我用TI的芯片TUSB4041I做了USB2.0 一扩四的HUB,下游端口一个空置,一个接USB2.0相机,一个接FT232做USB转串口和单片机相连。
实测就发现在干扰严重的时候,USB HUB常常会断开连接,但很快又恢复正常,像受到干扰的时候HUB重启了一下,导致相机和USB转串口都断开了。至今未解决这个问题,头疼TT
PS: PCB做的4层板,usb线在的层下方就是参考地,做了90欧姆的差分阻抗,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B(2024-07-28):
楼上的后来怎么解决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