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如何分析输入电源的去波纹滤波处理电路的电容和磁珠

楼主(2017-06-22):
这个电容和磁珠的参数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你得先明白“磁珠”的等效模型,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谈论参数取值问题。此外,没有电路设计指标(参数),谈器件参数基本是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明白“磁珠”的等效模型,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谈论参数取值问题。此外,没有电路设计指标(参数),谈器 ...

恩,谢谢!这个电路的电压是12V的,最大电流3A。用来给PWM控制旋转的云台供电。

网友A:
你所给,还不是详细的设计指标。

这么跟你说吧,电路设计是基于电路原理的,而电路原理必须基于一些更为基本的等效原理或模型。电路设计指标是用于限制你的设计“自由度”,且引导你的优化方向。

若没有这些基础,那么就参考现有的设计案例或取经验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给,还不是详细的设计指标。

这么跟你说吧,电路设计是基于电路原理的,而电路原理必须基于一些更为基 ...

网友B:
磁珠和电容的选择。

谢谢大家!

绝对没有任何计算公式。

即使有也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发表论文”或应付差事用的。

事实上。

磁珠和电容仅仅就是妄图滤波高频信号。

这是想当然的做法。

包括你们的“手机电池爆炸”案件一样。

你们从来不知道“爆炸原因”。

而且你们也不可能找到爆炸原因。

你们只会用“仪器测试”。

但是爆炸过程你们测试不了。

事实上你们也不敢测试爆炸。

更何况你们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爆炸。

你们也无法复现爆炸的过程。

总之。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啥都不懂。

90年代的新加坡的设计人员还有设计手册进行进行设计。

而你们的磁珠和电容却从来没有选择依据。

是因为工程技术人员,使用磁珠仅仅就是为了滤波高频干扰 。

除此之外,磁珠串联在电源回路,有害无益。

虽然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不是都懂得参数选择和计算的意义。

但真想电路参数计算的仅仅就是刚刚入门而已。

绝对没有“计算公式”可言。

就算敢于提出计算公式的。

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计算能力都不可能计算。

如果你们非要按照“教科书受害者们的方法计算”。

那么手机电池爆炸就是你们这样假装和冒充“真正科技人员”的下场。

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科技人员。

而不过就是教科书的受害者罢了。

作为教科书的受害者就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水平。

如此才能摆脱教科书受害者的工作状态。

再次重申: 教科书的公式和电路原理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实践中的电源问题,磁珠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你们只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你们总是把“高频干扰”看作“严重干扰”。

然而你们连“寄生振荡”是什么都不懂。

所以在明白“振荡原理”之前。

谈论“高频滤波”不过就是等同于手机电池爆炸工作者们的认识程度罢了。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