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刚发现支持IAR选择型号了,不用再先ST的型号了

楼主(2017-06-22):
解压新下载的固库   发现内部带有IAR的芯片型号增加程序了,
我下的是GD32F450的,直接将1/2/4系列的都增加了,
用IAR可以考虑更新一下固库, 或单下固库,只运行内部的加型号支持程序

网友A:
固件库在哪下载?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库在哪下载?哪个版本的?

直接百度,其实也是在21IC这里,但不我会进,都是百度的,

网友B:
这个不管是哪个开发软件的,吧这个MCU相关的固件添加进去的就OK的

网友C:
最好是找下开发软件的技术支持的给提供下解决方案的

网友B(2017-07-26):
这个固件库是在不断更新的

网友D(2017-09-16):
下了EWARM7.7,到gd官网下了“GD32F3x0 Firmware Library V1.0.0”和“GD32F10x ADD-ON V2.0.0”,安装到IAR里面。创建工程,可以选择103xC系列芯片,编译ok,下载的时候提示不能识别是什么MCU,手动选择CM3,下载成功,但是。。。。。。。中断一个都进不去,查看MCU的寄存器窗口也木有,楼主是怎么安装并运行成功的?求教。

网友E:
好东西的给分享分享的啊

网友F:
这个是福音,但是好像还是Keil用的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