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推荐一款国产6节锂电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17-06-22):
推荐一款国产6节锂电充电管理芯片,输入电压28±5%V,电流2A,降压型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A:
自己设计个,估计特别难找。

网友B:
哎呦喂 随便找个支持恒流限压的dc/dc ic 加mcu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个,估计特别难找。

我们现在的电路就是自己设计的一个BUCK电路,充电电流大概800mA,但是现在充电电流大了一倍,BUCK电路的电感和频率不好设计,所以想直接用管理芯片。TI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喂 随便找个支持恒流限压的dc/dc ic 加mcu就。。。。

请问能具体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喂 随便找个支持恒流限压的dc/dc ic 加mcu就。。。。

你好,你说的是不是做成开关电源?如果是的话需要加变压器,这样的话我们线路板尺寸不够用

网友B:
不要变压器

网友C:
这么多节串,电池不平衡怎么办?

网友D:
我用 的是TI的方案,国产没有

网友E:
用中颖的

楼主:
中颖的输入电压不够啊,我的输入电压是28V,所以至少耐4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 的是TI的方案,国产没有

你用的TI哪颗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颖的输入电压不够啊,我的输入电压是28V,所以至少耐40V吧

输出你可以用DC-DC  比如南芯,, 选用中颖的6串锂电平衡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你可以用DC-DC  比如南芯,, 选用中颖的6串锂电平衡充就行

需要恒流和限压的,DC-DC是固定频率的吧

网友F(2019-09-19):
SLM6900
支持3 4 5 6节串联充电,支持从两节磷酸铁锂到26V之间任意电压要求的充电
电流最大可达6A,在2A时效率95%以上。

网友(2020-09-28):
用HB629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