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CBB电容失效导致850拆焊台ba工

楼主(2017-06-22):
我的一个山寨850拆焊台坏掉了,昨天下午没事,拆开来看看。

没看出什么东西明显坏掉了,网上没搜到图,大致画了下。

电路很简单,先测了一下15V电压,只有6.7V。把NE555拔下来,仍然是6.7V。
仔细琢磨了一会,只能是降压电容坏掉了。

这个电容标称是1uF/400V。
拆下来测量,电容值只有标称的一半,显然带不动400Ω继电器线圈。
我把这个电容扒皮了,是想看下局部击穿和自愈的情况。

换了个1000V耐压的(左上角),看你还坏?
--------------------------------------------------------------

其实,CBB电容耐压裕量不足导致局部击穿引起容值下降是常见现象,有**说很多小家电的阻容降压电路都会因此不能正常工作(ba gong 是敏感词?)。这个山寨850拆焊台为这个电容留了20mm、22mm、27mm三个安装位,说明他们对小体积电容可能会被击穿是有认识的,但体积小的可能会省几毛钱,所以用了最小的。

楼主:
就是这个,买来十多年了,极少使用、就也没想换新的。

网友A:
bagong当然是敏感词啦,影响安定团结嘛!除此之外,例如youxing、jihui等等都是

楼主:
击穿位置在底部(靠近电路板位置),是电容本身工艺缺陷、还是与散热也有关?照片上霉斑状是透明的,金属镀层已蒸发。

一般说最外层容易进潮气,容易最先击穿。这个从最外层穿到最里层。
有效面积大幅减小,所以电容值就只剩下一半了。

网友B:
LZ很细心。

网友C:
文盲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D:
不用说CBB。

谢谢大家1

就算一个普通电容。

那么哪那么容易烧坏啊!

量电容前怎么也得放电吧?

否则不准。

电容通常不会坏。

而且还是400V。

不会存在比400V更高的电压。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这种东西。

谢谢大家1

元器件通常不会坏的。

通常都是接插件的接触不良导致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大师您可真是毁人不倦,不懂的东西也要说两句。

网友E:
大佬确认这是CBB电容?现在很多CL电容长的特别像CBB。

网友F:
CBB电容容量变小,我买的小家电,品牌的,故障率还好。
非品牌的,几乎一半以上会坏,少则一年半载,多者几年,必坏的节奏。

网友G:
马克,除了牌子,样子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您忘了世道是假货橫行,浮标规格也不奇怪。连你用的7805也可能是假的。

是啊!

谢谢大家!

虽然如此。

但是这些器件都能使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像一个电容。

再假冒伪劣。

其依然是个电容。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没有选择。

只能如此。

正好比转基因大豆油。

无论标示转基因与否。

其实都是转基因的。

想用油。

没有其他选择

如今的国产电子器件就是如此。

但没有转基因的危害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大师您可真是毁人不倦,不懂的东西也要说两句。

这才几天,大shi就把他自己电解电容放**的事情忘了。
“毁人不倦”,一点错也没有。

网友J:
学习了,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K:
小器件反应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很不幸的,我弟弟的公司在大陆也有设广,产品设计在台湾,而零件在大陆釆购,产品出货到客戶之后,被客戶 ...

本大师。

谢谢大家!

没有遇到过假器件的问题。

或即使假的其实也正常使用。

也就是说本大师买过的器件没有不正常工作的。

只有一次卖的拆机的是不能工作的。

只要是新货没有发生不工作的现象。

因此本大师相信这些国产货。

以前没有用的时候。

总是怀疑国产的有问题。

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问题。

因此本大师还是挺相信国产的特别就是晶体管。

电阻电容之类就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即使纯粹的假日本电容本大师也在使用。

并没有出现问题。

确实电压有问题。

例如35V标50V的。

但还真没有爆炸过。

可能还是电压不高。

顶多就是鼓了。

大部分电容是可靠的。

只要额定电压不是太过离谱

通常问题不大。

至于很多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因为不懂。

也没有实验过。

所以怀疑一切。

怀疑国产IC有问题国产RLC有问题。

如果不是损坏的拆机器件。

或干脆就是卖假货的商家。

本大师么有遇到过不能工作的电子器件。

即使外表粗糙的。

也没有发现不能工作。

教科书受害者们因为实践的少。

所以怀疑一切其实正是因为不懂的缘故。

事实上IC很难损坏。

RLC也是一样。

做假货的RLC厂家基本不可能长期存在。

即使如此国产的假冒伪劣IC还是大量存在的。

只要找对商家。

对其严格要求。

做假的也很难存在。

电子行业已近很不景气了。

假冒伪劣就更不可能有市场了。

但教科书受害者的存在。

则是长久的。

看似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因为不懂所以“严格要求”。

而一旦其“经验多了”。

假冒伪劣是国产教科书受害者们的必然做法。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您上次做3级功放的环牛可能就是劣质材料,銅价越来越贵,于是乎歪主意动到铜线上面。两年前开始在买场, ...

你出了铜的价格,能不能买到铜线我不知道。
你出了铝的价格,买不到铜线我可以肯定。

网友L(点评):
二姨清醒的还是多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您上次做3级功放的环牛可能就是劣质材料,銅价越来越贵,于是乎歪主意动到铜线上面。两年前开始在买场, ...

是啊!

谢谢大家!

但无论如何做假。

你出了问题就得负责啊!

作为最终用户。

可以不关心任何产品的技术细节。

因为只要出了问题。

生产者就必须负责。

从这个角度看。

正规生产厂家。

不敢作假。

可以有质量的高低。

但故障无法使用的情况。

厂家自己回收。

于是乎。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就可以大行其道了。

就可以不懂装懂了。

指标就产生了。

作为不能真正学会技术的唯一作为。

指标就是最后的避难所了。

手机电池就是这么爆炸的。

你可以不懂技术。

但是你得懂测试。

因为不懂技术原理。

所以才进行全面测试。

即使所谓的全面测试依然是静态的。

也是片面的。

但对于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来说。

只能如此。

别无他方。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M(2017-07-31):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