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发板 STlink不识别

楼主(2017-06-22):
WIN7 64为系统,已经安装了dpinst_amd64.exe 驱动,新买的开发板 STlink不识别,有没有大神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A:
要么是开发板有问题,要么是仿真器有问题。

什么信息都么有,楼主自己找吧

楼主:
开发板换到其他电脑可以正常识别~~

网友B: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C:
也有遇到过,win7系统原因,C:/windows/system里面丢失了相关驱动文件,你搜下

网友D:
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E:
无法是被硬件,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F:
这个是驱动不能兼容。

网友G:
去st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驱动。

网友H:
64位系统兼容性没有做好。

网友I:
是st自己开发的开发板吗?

网友J:
重新下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K:
在哪来购买的,找他要驱动。

网友L:
这个驱动程序是哪里下载?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E:
看看ST-link是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G:
这个是开发板自带的设备吗?

网友H:
建议重启电脑,重新安装。

网友I:
ST的dis和nucleou都是自带的没有问题。

网友J:
感觉是系统不能够兼容。

网友K:
驱动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得去ST更新驱动。

网友L:
去官网下载一个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M:
没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M:
去官方下载驱动程序,管理员身份安装后应该就课可以了。

网友N:
驱动没有装好,到ST把同STLINK相关的所有都下来一个个试

网友O(2017-09-04):
还是用回xp,驱动就没这么麻烦了。支持用老的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