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浪涌限流电阻(Surge type Res.) 原理请教

楼主(2017-06-22):
如题及如图,抗浪涌限流电阻(Surge type Res.) 使用环境及原理请教,谢谢。
1. 如图A, 在上电瞬间,10 ohm 电阻R两段有大约180us的电流,最大9A.
    请问是因为上电瞬间:电池通过 电阻的分布电容,PCB寄生电感,三极管的寄生电容,给10uF电容充电导致的?谢谢

2. 如图B,24VAC/DC 通过整流桥,10 ohm 电阻R 给7805供电。
    请问这样情况下,需要考虑浪涌电流吗?谢谢

网友A:
图A  上电的瞬间  开关是在哪个位置给的? 两种情况 如果是直接这个电路外部,测试下外部给电的电压,是不是存在上电过冲。

图B 我理解的是前面只是经过了二极管,没有浪涌吸收能力(压降随电流变化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A  上电的瞬间  开关是在哪个位置给的? 两种情况 如果是直接这个电路外部,测试下外部给电的电压,是不 ...

图A : 开关串在电池包后面:电池包正极   -->  电容(图中没画出来)  -->   MosFet ON/OFF 20V(机械开关作为触发信号)  -->   10 ohm电阻
        这个电路和问题是前公司产品上的发现的,10R电阻烧焦了,抓波形才意识到。20V电压这时很稳定,还没有过冲。

图B: 本来打算用防浪涌的电阻,但是如您所讲,因为前面有整流桥,电阻的瞬间电流上升斜率应该不会很快。不是太确定,所以过来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