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入门教程-01】IAR集成开发环境的建立与项目开发流程

楼主(2017-06-22):
【引言】
----------------------------------------------------------------------------------------
    刚上完一学期的Zigbee课程,故准备整理一系列教程就有关CC2530单片机应用入门基础的实训案例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6部分的内容:
  1.CC2530单片机开发入门。
  2.通用I/O端口的输入和输出。
  3.外部中断初步应用。
  4.定时/计数器的定时应用。
  5.串行通信接口应用。
  6.A/D转换器数据采集应用。
-----------------------------------------------------------------------------------------
【CC2530入门教程-01】IAR集成开发环境的建立与项目开发流程

一、什么是单片机?
    单片机:Micro controller,MCU,微控制器,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它通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输入输出I/O端口、中断控制系统、定时/计数器和通信接口等多种功能部件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了一个体积小但功能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简单的说,单片机就是一个将微型计算机系统制作到里面的集成电路芯片。

    不管复杂还是简单,微控制器的基本结构:内核+外设。内核通过寄存器控制外设;外设通过中断系统通知内核;内核与外设之间通过总线传输数据、地址及控制信息。所以,嵌入式程序设计师跟底层硬件打交道的基本套路为:读写寄存器处理中断源访问内部总线。单片机的程序开发与程序运行分别在两套系统运行:在桌面电脑的集成开发环境上进行程序开发;在嵌入式微处理器系统中运行程序

二、CC2530微控制器与IAR开发环境
    CC2530微控制器内部使用业界标准的增强型8051内核,结合了领先的RF收发器,是用于2.4GHz IEEE802.15.4的Zigbee应用的一个片上系统(SOC)解决方案。要进行CC2530的应用开发,就先要安装IAR相关的开发环境。IAR根据支持的微处理器种类不同分为许多不同的版本,由于CC2530使用的是增强型8051内核,所以这里应该选用的版本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整个CC2530开发相关的环境包括:
    1.安装集成开发环境:IAR-EW8051-8101。
    2.安装仿真器“SmartRF4EB”的驱动程序。
    3.安装代码烧写工具:Setup_SmartRF_Programmer_1.10.2。
    4.安装TI的Zigbee协议栈:ZStack-CC2530-2.5.1a。

三、实训项目:CC2530项目开发流程入门
【1】创建工作区
    在菜单栏中,File->New->Workspace
【2】新建IAR工程
    在菜单栏中,Project->Create New Project...
    <1>在这里你只能新建8051内核的工程。
    <2>通过“Empty project”来新建一个空白工程。
    <3>要给新建工程命名和指定存储路径。
    <4>创建完毕,工程就会出现在左边工作区中。
【3】配置工程选项
    如果你只做在线仿真调试,只需要配置两个地方。
    <1>配置芯片信息:General Options->Target->Device information
    <2>配置仿真设备:Debugger->Setup->Driver
【4】添加代码文件
    <1>在菜单栏中,File->New->File,创建一个空白文件。
    <2>通过执行File->Save命令将文件保存到指定位置。
    <3>在“Workspace”中的工程上鼠标右击,择Add->Add File...命令将代码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5】在代码文件中编写代码
     <跑马灯代码请参照课件或其他技术笔记>
【6】编译代码
    在菜单栏中,Project->Complie
    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工具按钮。
    注:没有语法错误的程序才能通过编译。
【7】在线仿真调试
    <1>将仿真器SmartRF4EB与目标板进行正确的连接:排线上三角箭头与目标板的白色三角箭头对齐。
    <2>在菜单栏中,Project->Download and Debug,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绿色三角符”按钮。
<3>进入仿真调试环境。
至此,大功告成,可以随意调试了。
【附件】:跑马灯的源代码。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LED5 P1_3
#define LED6 P1_4
#define LED3 P1_0
#define LED4 P1_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LEDRunning()
{
    LED5 = 1;
    delay(60000);
    LED6 = 1;
    delay(60000);
    LED3 = 1;
    delay(60000);
    LED4 = 1;
    delay(60000);
    LED5 = 0;
    delay(60000);
    LED6 = 0;
    delay(60000);
    LED3 = 0;
    delay(60000);
    LED4 = 0;
    delay(60000);
}

void main(void)
{
   P1SEL &= ~0x1b;
   P1DIR |= 0x1b;

   LED3 = 0;
   LED4 = 0;
   LED5 = 0;
   LED6 = 0;

   while(1)
   {
    LEDRunning();
   }
}

网友A:
学校还设zigbee的课程?让人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校还设zigbee的课程?让人羡慕啊

现在有不少学校的物联网专业都有开这个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不少学校的物联网专业都有开这个课的。

现在的学生真幸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学生真幸福啊

哎...高职学生,我有心教,学生未必想学呀。

网友B:
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些高科技。

网友C:
以前都没有机会接触zigbee。

网友D:
CC2530定性怎么样

网友E:
zigbee的高端技术设计。

网友E:
CCS能不能开发这个软件?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S能不能开发这个软件?效率怎么样

CCS还真没试过,一直以为CCS只是用来开发DSP的。

网友F:
楼主这是准备出教材吗?

网友F:
CC2530的功耗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准备出教材吗?

等再上两年相关的课程,资源和经验积累更多一点,可以考虑出教材,至少合适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2530的功耗不知道怎么样

低功耗是CC2530的一个买点哦,不过跟你设计的程序有关,如果能使CC2530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一直处在休眠状态,功耗才能做得更低。

楼主:
系列教材完成。

网友G:
引用 楼主:
系列教材完成。

后期跟着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H:
CC2530这个教程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2530这个教程确实不错。

对于入门来说还可以,已经会了的就不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着楼主学习zigbee。

哈哈哈哈,好好好,共同进步。

网友I:
是不是CC2530有21ic的公开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CC2530有21ic的公开课?

以后可能会有。

网友J:
楼主有完整的项目设计吗?

网友F:
CC2530做一个物联网的案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CC2530做一个物联网的案例试试。

这个建议不错,正在做一个小小的案例....

网友K:
CC2530单片机应用入门确实很基础的内容,可以借鉴学习。

网友L:
楼主的硬件在哪购买的

网友L:
楼主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评估板试试看。

网友M:
很详细的内容,后面整理的很棒。

网友N:
可以开发一个公开课,软硬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开发一个公开课,软硬件设计。

咦,建议不错哦,不过这个需要准备一段时间才行。

网友O(2017-07-24):
CC2530的传输距离多大?

网友I:
这个是集成Zigbee的mcu吗?

网友I:
以前只是单独使用Zigbee模块,没有开发过这个。

网友P:
刚开始学习CC2530,想找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Q:
为楼主点个赞,资料写的很详细。

网友Q:
后期可以跟版主合作开发一个硬件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集成Zigbee的mcu吗?

增强型8051内核+802.15.4物理层的SOC芯片,Zigbee的协议栈要通过软件实现,比如使用Z-Stack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后期可以跟版主合作开发一个硬件电路试试。

可以,没问题,非常期待。

网友R(2018-12-06):
很感谢老师!作为985的学生很羡慕高职的学生,什么实用的技术都教!

网友S(2020-06-06):
CC2530入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