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INI54可以用串口下载吗?

楼主(2017-06-22):
新唐的MINI54可以用串口下载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新唐的芯片一般没有烧录串口下载的bootloader,是不支持串口下载的。支持串口下载可以选择ADI和NXP,还有国内的宏晶STC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写个BootLoader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预装那个功能,不过支持IAP,也就可以自己写BootLoader,实现串口下载。

网友D:
支持的  ,难道你无视ldrom的存在吗  引导区啊 .新唐的isp代码还是开放的 自己下载了 装到ldrom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的  ,难道你无视ldrom的存在吗  引导区啊 .新唐的isp代码还是开放的 自己下载了 装到ldrom就可以 ...

出厂时候自带那个串口下载功能了、??

网友D:
没有 自己下进去

网友F:
看来提供了潜在的功能,需要自己写代码实现。

网友:
都是用官方的下载器,没试过串口怎么玩。并且有下载器,不需要弄串口吧

网友G:
不知道,都是用官方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