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选择

楼主(2017-06-22):
我们做穿戴产品手环时候,有两个接触点做充电夹子夹住充电,这个充电接口就是一个GND. +5V输入, 我想在这两个点做一个ESD防静电,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有没有推荐的ESD管子

网友A:
根据你的最大保护电压计算吧 SMAJ5.0 看看满不满足

楼主:
怎么接发啊,电源就是+5v与GND, 要用双向ESD二极管还是单向即可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做过一款和你们触点接口一样的产品,是用CES04023R0-05B和CED1210D02-900MT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以试试。如需要技术咨询及需要资料请加我QQ:1037710326

网友C(2021-11-24):
电源接口可以用TVS,吸收surge能力比ESD强,速度比ESD快

网友:
推荐0402小封装低功耗静电管,有需要联系我,看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