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直流DCDC驱动一个电机,求推荐开关管型号

楼主(2017-06-22):
   做了一个低驱动的DCDC电源,输入电压:30V  输出电压:24V    可调为1.5V   开关管原采用PMOS:D4189.现在发现开关管好象关不断.图片如下这个是MOS管的1脚,即驱动信号输入 这个是MOS管的输出脚 看波形好象是到不了零了.是不是MOS管频率不够啊?还是什么原因,?
若是MOS管的问题,请大家邦我推荐一款型号:要求    TO-252封装   电流5A   电压40V    P沟道  即MOS管的源极接的是电源.

楼主:
忘了说,开关管驱动的频率可以设置,只是现在已经设置很低了

网友A:
这个关键是你的驱动电路,贴图来看看

楼主:
驱动电路很简单,是单片机一个PWM口线输出, 然后经过两个三极管.  三极管为8050

网友B:
这种模式很难关断,我采用的电容耦合来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C:
还是直接使用开关电源吧,比如XL4015,输出电压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式很难关断,我采用的电容耦合来解决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关不断啊?频率太 高?驱动不够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使用开关电源吧,比如XL4015,输出电压可调。

那叫稳压芯片,我的目的输出电压是可以调节的,也就是由MCU的PWM可以调节

网友C:
参考附件电路。

网友D:
MOS的栅极需要推挽结构驱动,否则里面的电荷释放不出来,就没法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