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andby下GPIO怎么会有1.7V的电压输出

楼主(2017-06-22):
GPIO上已经有10K电阻下拉了,但是在mcu进入standby后,测量上面还有1.7V的电压,这个是怎么来的。
进入standby之后GPIO应该是输入高阻态才对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谁知道standby下为啥用SWD SWCLK GND3个pin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A:
1.7V不正常了;

进入standby前。你IO怎么设置的?

楼主:
就是正常的推挽输出低,无上下拉,因为外部有10k下拉。。会不会从别的IO漏过来电压呢?

网友B:
设置的三态?

楼主:
应该不会设置吧,standby后应该自动进入高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