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SI4464

楼主(2017-06-22):
大家有没有人用过这个SI4464啊,目前这个接收方面有问题,进不来中断,一直进不来中断,

楼主:
int main( void )
{
    u8 i,length;
    BSP_INIT ( );
    SI446X_RESET( );

    //SI446X 模块复位
    SI446X_CONFIG_INIT( );                          //寄存器初始化,寄存器来自WDS配置的头文件
    SI446X_SET_POWER( 0x7F );                       //将输出功率配置为最大
    SI446X_START_RX( 0, 0, PACKET_LENGTH,0,0,3 );   //进入接收模式,参数定义详见API手册
    while (1)
    {

        SI446X_PART_INFO(buffer);
       //读取寄存器状态
        SI446X_INT_STATUS( buffer );
        if( buffer[3] & ( 1<<4 )  )       //收到数据
          {
           length = SI446X_READ_PACKET( buffer );
            //收到的数据是0-9,比较是否收到正确。
            for( i = 0;  i < 10; i ++ )
            {
                if( buffer[i] != i )
                {

                    break;
                }
            }
              return 0;
          }
        else SI446X_START_RX( 4, 4, PACKET_LENGTH,0,0,3 );
     }
}

oid SI446X_INT_STATUS( unsigned char *buffer )
{
    unsigned char cmd[4];
    cmd[0] = GET_INT_STATUS;
    cmd[1] = 0;
    cmd[2] = 0;
    cmd[3] = 0;

    SI446X_CMD( cmd, 4 );
    SI446X_READ_RESPONSE( buffer, 9 );

}

这个读取中断既可以清楚中断,也可以得到相对应的中断有没有置位,大家有没有谁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A:
没用过呢;
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呢;
帮不了你;

网友B:
SI4464,这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4464,这是哪个公司的

silicon labs

网友C:
没用过,仔细看手册,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D:
你好,我在使用stm8l151+SI4438,有联系方式么?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