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几颗频率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2017-06-22):
输入方波信号,幅值2.6V,频率50KHz-300KHz。输出电压0-3V。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频率电压转换芯片推荐的?

网友A:
是波形整形吗?直接搞个小逻辑就可以了,比如125、00之类

楼主:
不是整形,是要把频率信号变成电压信号

网友A:
那就用RC滤波吧

网友B:
AD654、LM331

楼主:
信号是频率变化而占空比不变,RC滤波无效。

楼主:
谢谢,不过AO654好像是压频转换?LM331好像只能到100KHz?

楼主:
信号是频率变化而占空比不变,RC滤波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C:
用数字电路做一个频率计,然后通过数模转换输出对应于频率的模拟值。

若无需输出模拟量,选项相对比较多:触发器/计数器、可编程逻辑、单片机……
否则最适合的就是带数模转换的单片机。

网友D:
LM2907/LM2917

或者用单片机:计数器测量频率,PWM或DAC输出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整形,是要把频率信号变成电压信号

好像不是很清楚

网友B:
AD650这个能到500K

网友F:
单片机      计数然后变换成PWM

网友F:
或者RC微分变换,然后积分也可以

网友G:
一片CD4538可以做2路转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波形整形吗?直接搞个小逻辑就可以了,比如125、00之类

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