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电源不够2.5A可以吗?

楼主(2017-06-22):
树莓派不是要5V,2.5A的输入吗?我只有5V,2A的充电器,如果用这个的话会有影响吗?

楼主:
这个问题问的有些差劲,翻了一下书。B+型树莓派默认电流600mA,但是当外接设备时1.2A,当电源指示灯开始闪烁时,说明供电不足。

网友A:
没接挂载很多设备的话,500mA也是足够的。如果同时很多设备的话,像挂移动硬盘,LCD,HDMI,给外部传感器供电等等,就要换大电流的电源 。

网友B:
我一般用移动电源供电

网友C:
外设不多可以

网友D(2017-08-26):
少挂点外设,没啥问题。

网友E:
没问题,我都是用手机充电器的 。Pi 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