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某个公司的数字输入电路 各位分析一下优缺点

楼主(2017-06-22):
如题:

网友A:
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光耦后面连到哪里?

网友B:
input高电平12v,低电平0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光耦后面连到哪里?

数字信号,光耦后面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光耦后面连到哪里?

数字量输入,光耦输出到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高电平12v,低电平0V ?

IPUT 12~24V 低电平:0V

网友C:
算算电流看看各个元器件在这个电流下稳不稳定

网友D:
该电路只有高于一定门限电压的驱动才有效,是一种防干扰措施。

网友A:
还可以,用在不太讲究电路板面积、功耗的场合

网友E:
Vz是为了调节输入电压驱动光耦的阈值范围,确保低于5.1V以下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