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uln2803一起使用时,还需要加这个下拉电阻吗?

楼主(2017-06-22):
不太理解加上这个下拉电阻有什么用,输出状态不定?如果输出是高电平,加上下拉输出的不还是高电平吗?

网友A:
加了基本上没有害处

网友B:
我们设计时这个倒没加,影响不大

网友C:
STM32 就没有里面提到的问题, 可以不加这个下拉了

网友D:
正解是:uln2803输入端内部有下拉,不用加

网友E:
看你做测试时,上电是否会让负载误动作,这和MCU有关。如果上电后立即误动作,则说明MCU默认输出管脚是高电平(管脚可能被上拉),此时加下拉电阻,这个下拉电阻一定要比MCU内部的上拉电阻小很多,这样分压后下拉电阻上的值才会小(MCU内部上拉电阻一般都是10K以上的,有的能达到50k),才不会让负载误动作。ps:MCU管脚输出一般默认为高阻态或是输入,极少是输出,如果默认是输出的话,则它不适合用来驱动ULN28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设计时这个倒没加,影响不大

你们是用来驱动的什么?我们是用来驱动电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 就没有里面提到的问题, 可以不加这个下拉了

STM32的GPIO在初始化或是不配置的时候初始状态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IC就为省成本,它里面有下拉,不必再下拉。

2803内部有下拉?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做测试时,上电是否会让负载误动作,这和MCU有关。如果上电后立即误动作,则说明MCU默认输出管脚是高电 ...

谢谢,说的很详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是用来驱动的什么?我们是用来驱动电磁锁

驱动继电器

网友C:
复位为高阻状态 (除了 JTAG 口)

网友G:
主要是考虑初始状态,单片机还未工作时

网友H:
还有个问题须注意:
ULN2803的内部参数是为TTL电平设计的(内部限流电阻是2.7K),当然,3.3V肯定也能用。
但STM32的工作电压可以低到2V,2V的时候ULN2803可能无法工作,可考虑使用无限流电阻的ULN2801(外接合适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个问题须注意:
ULN2803的内部参数是为TTL电平设计的(内部限流电阻是2.7K),当然,3.3V肯定也能用。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为高阻状态 (除了 JTAG 口)

JTAG口的几个io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