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电流

楼主(2017-06-22):
假如元器件输入电流是50ma而电源输出电流是1A 元器件会不会烧坏。

网友A:
如果电源是恒定输出1A,肯定会。
如果你的电源是最大输出电流为1A,那就不会。

网友B:
一般电源都是恒压源,1A指的就是最大输出电流,实际输出电流和器件内阻有关
至于是否会烧毁器件,得看电源输出电压,如果器件要求输入是5V,而电源输出电压是12V,那肯定会烧坏的

网友C:
为了改善芯片的供电环境可在芯片电源端加旁路电解电容。并通过磁珠接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