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电流

楼主(2017-06-22):
假如元器件输入电流是50mA而电源输出电流是1A 元器件会不会烧坏。

网友A:
假如你只能吃一碗饭,而锅每次都必须煮五碗,你会不会被撑死?

话糙理不吵

网友B:
元器件的电流只与电源电压有关,只要电源电压不超过器件额定电压,电流不会超。电源的输出电流表示的是电源的负载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的电流只与电源电压有关,只要电源电压不超过器件额定电压,电流不会超。电源的输出电流表示的是电源 ...

不是这么说的。这个说法只是限定负载是一个理想电阻的状态。
对于接近恒流源的系统,50mA耐流,现在来1A,超载20倍。大概率会烧。

网友D:
另950mA肯定流到别的地方了,所以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