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接收丢失字节问题

楼主(2017-06-22):
用的stm32f103的片子,115200的波特率,现在偶尔发现接收串口数据会漏掉一个字节,有点致命,程序怎样避免呢?是否要调整串口中断优先级?还是怎么优化?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_Buffer_Temp=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uart_num<98)
    {
      RX_Buffer[uart_num] = RX_Buffer_Temp;
      uart_num++;
    }
    else
    {
      uart_num=0;
    }
    if(RX_Buffer_Temp=='\n'&&RX_Buffer[uart_num-2]=='\r')
    {
      uart_num=0;
      flagReceive = 1;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 // 检查 ORE 标志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RX_Buffer_Temp=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网友A:
if(RX_Buffer_Temp=='\n'&&RX_Buffer[uart_num-2]=='\r') 中的 RX_Buffer[uart_num-2]=='\r'判断有遗漏,如果uart_num = 0,那么         uart_num-2该是多少呢?

网友B:
  如果是中断优先级方面的问题,调整可能有效。如果不是,还得从代码逻辑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if(RX_Buffer_Temp=='\n'&&RX_Buffer=='\r') 中的 RX_Buffer=='\r'判断有遗漏,如果uart_num = 0,那么     ...

换句话说  Rx_Buffer[97] = '/r',Rx_Buffer[0] = '/n'这种情况考虑到了没有

网友A:
    if(uart_num<98)
    {
      RX_Buffer[uart_num] = RX_Buffer_Temp;
      uart_num++;
    }
    else
    {
      uart_num=0;
    }   else里面,你仅仅只是将uart_num重置为0了,但是没有接收该字符,应该改为
uart_num=0;
RX_Buffer[uart_num] = RX_Buffer_Temp;
uart_num++;

网友C:
发送的速度太快?

楼主(点评):
我也打算降低波特率试试

网友D:
其他的中断函数执行了吗?

网友E:
串口中断代码太多了。

网友F:
所有的处理函数都在外部进行设计。

楼主(点评):
这个内部已经没什么复杂的操作了,我感觉原因肯定不是内部代码多的问题

网友G:
这个是发送的问题吗?

网友H:
这个使用工具测试一下数据

网友I:
多长时间会漏掉一个数据呢?

网友J:
这个波特率不是正常都是这么工作的吗

网友K:
115200的波特率不是正常大小的吗

网友C:
这个只能通过校验实现了。

网友D:
不是有中断优先级调试的寄存器吗

网友E:
看一下你的配置代码

网友F:
还有其他的中断吗?

网友G:
中断的函数不能太复杂。

网友H:
串口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才行

网友I:
数据处理真的会让人崩溃

网友J:
一个字节大约是多长时间会漏掉的?

网友K:
以前用过fifo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L:
二姨妈你太让人感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RX_Buffer_Temp=='\n'&&RX_Buffer=='\r') 中的 RX_Buffer=='\r'判断有遗漏,如果uart_num = 0,那么     ...

这个不是判断遗漏,是判断终止字符,丢字节和这个无关,因为丢的部分是前面的,仿真可以看得到。

网友M:
加校验,提高通讯可靠性;

出错了重发;

楼主:
这种情况已经排除了,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有的处理函数都在外部进行设计。

这个内部已经没什么复杂的操作了,我感觉原因肯定不是内部代码多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通过校验实现了。

校验肯定可以解决,程序互相重发都可以,但是st的片子我想不会有这种低级的bug,所以先找找原因

网友N(点评):
st不会有.这个猜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你的配置代码

void Uart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Rx(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才行

确定是这样么?

网友O:
RX_Buffer[uart_num-2]

这个确定不会有问题???

网友P:
建议使用环形缓冲区,中断只负责处理接收数据到缓冲区,解析数据由普通进程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O:
RX_Buffer

这个确定不会有问题???

百分百确定,如果你仔细看代码的话,这个可以忽略,因为这个只是判断\r\n结束字节标志,丢掉的字节其实是前面的重要信息字节。

网友Q:
前排大神讲解的很到位。

网友R:
1.把串口中断优先级设置成最高试试,有可能是其他的中断长时间占用CPU导致的。
2.判断/r/n时候应该设置限制条件 uart_num >= 2 否则 RX_Buffer[uart_num-2]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
3.确认从接收完成一帧 flagReceive = 1;到你应用处理完一帧数据所化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产生串口接收中断。

网友S:
也有可能是环形缓存发生数据覆盖

网友T:
确认一下硬件是不是一直在复位???

网友U:
串口助手里面也会缺失吗?可以用串口助手看看先

网友V:
串口中断代码太多了

网友W:
最近一个项目中一块stm32f103rc的只用到了48MHz,用到了5个串口,其中4个串口每次接收都需要接收从机发来的连续250个字节的包,一个不丢。个人不用库,只能说你整体代码太累赘或者串口优先级太低。可以设置一个过载错误中断看看。

网友X:
根本就不应该在中断程序里去判别。

网友Y:
怎么判断数据漏掉了,个数少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Z:
建议楼主使用DMA+环形缓存区

网友AA:
首先确认是偶发事件还是没接收一组数据都会有丢数据,最好将程序中其他功能都暂时屏蔽掉,确认是代码本身问题还是优先级问题。

网友AB:
降低波特率吧,按我的经验实际使用最好不要超过57600,数据量大最好启用下硬件CRC校验,如果是控制数据的话建议还是改CAN总线吧

楼主:
多谢大家,波特率降到9600暂时没发现问题,可能是systick一毫秒中断导致抢占或者其它原因吧。后面再慢慢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最近一个项目中一块stm32f103rc的只用到了48MHz,用到了5个串口,其中4个串口每次接收都需要接收从机发来的 ...

嗯,赞一个,我用的内部晶振,不知会不会受影响。我也在想可能是优先级的问题,因为有个1毫秒的systick

网友AC:
1. 降低波特率至9600或4800,
2,高波特率使用外部高精度晶振
3,串口中断仅做接收,设置标志,标志置位也就是接收完成后扔给主函数处理

网友AD:
引用 网友Z:
建议楼主使用DMA+环形缓存区

这个是正解吧

网友:
小白 同求,优先级的设立怎么设?

网友AE:
用DMA方式接收,极大减少中断频率

网友AF:
中断程序代码逻辑不太合理,容错率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