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单片机NUC123系列看门狗复位标志WTRF的问题

楼主(2017-06-22):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NUC123单片机看门狗的问题:
手册里说看门狗复位后复位标志WTRF会置位,且不会清零,用户可以手动向该位写一清零。 但是我在看门狗复位后,读取该位去做条件判断,从判断结果看是该位始终是0;
我使用的时库里自带的函数,并且在读之前解锁了位写保护,读完之后也在此上锁了写保护。折腾了好久了,就是读出的状态和手册里描述的不一致。如果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不吝赐教!十分感激!谢谢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09/14 4:22p $
* @brief
*           Demonstrate how to cause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event while WDT time-out reset delay period expired.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IsWDTTimeoutINT = 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RQ Handler for WDT and WWDT Interrupt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WDT_IRQHandler is default IRQ of WDT and WWDT,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23.s.
*/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if(WDT_GET_TIMEOUT_INT_FLAG() == 1)
    {
        /* Clear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g_u8IsWDTTimeoutINT = 1;

        printf("WDT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IRC10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L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if(WDT_GET_RESET_FLAG() == 1)
    {
        /* Use PA.10 to check time-out period time */
        GPIO_SetMode(PA, BIT10, GPIO_PMD_OUTPUT);
        PA10 = 1;

        WDT_CLEAR_RESET_FLAG();
        printf("\n\n*** WDT time-out reset occurred ***\n");
        while(1);
    }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WDT Time-out Rese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WDT Settings:\n");
    printf("  Clock source is 10 kHz; Enable interrupt; Time-out interval is 2^14 * WDT clock.\n");
    printf("# When WDT start counting, system will generate a WDT time-out interrupt after around 1.6384 s.\n");
    printf("  Measure PA.10 low period to check time-out interval and do not reload WDT counter will cause system reset.\n\n");

    /* Use PA.10 to check time-out period time */
    GPIO_SetMode(PA, BIT10, GPIO_PMD_OUTPUT);
    PA10 = 1;
    PA10 = 0;

    /* Because of all bits can be written in WDT Control Register are write-protected;
       To program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 Enable WDT time-out reset function and select time-out interval to 2^14 * WDT clock then start WDT counting */
    g_u8IsWDTTimeoutINT = 0;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4, WDT_RESET_DELAY_1026CLK, TRUE, FALSE);

    /* Enable WDT interrupt function */
    WDT_EnableInt();

    /* Enable WDT NVIC */
    NVIC_EnableIRQ(WDT_IRQ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看看这个例程是你要的那个吗

楼主:
116.    if(WDT_GET_RESET_FLAG() == 1)
11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例程是你要的那个吗

116.    if(WDT_GET_RESET_FLAG() == 1)
117.    {
               ........
               ........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没有用到复位中断和串口这些东西,我的程序是在处理一个射频RF接收,多次接收未果之后调到一个复位函数里,启动看门狗复位,启动看门狗计数,进入一个死循环,等着系统复位。复位以后,程序正常运行,这时候来读取WTRF,如果读出值是1,液晶屏就显示A内容,如果读出值是0,就显示B内容。但是复位后我读出来不是1.
您给的例程代码我也找不出来我的读不出1的原因啊,如果您知道是哪儿的问题,麻烦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B:
你先单独写个看门狗超时复位的程序,在主程序里面判断是否发生了看门狗复位,试试可以实现不

网友B:
#define WDT_GET_RESET_FLAG()            ((WDT->WTCR & WDT_WTCR_WTRF_Msk)? 1 : 0)

/**
  * @brief      Get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 @param      None
  *
  * @retval     0   WDT time-out interrupt did not occur
  * @retval     1   WDT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
  * @Details    This macro indicate WDT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or not.
  */
库函数里面好像就是用的这个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WDT_GET_RESET_FLAG()            ((WDT->WTCR & WDT_WTCR_WTRF_Msk)? 1 : 0)

/**

好,我先写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吧。
库函数是这个,在WDT.h里
/**
* @brief      Get WDT Timeout Reset Flag
*
* @param[in]  None
*
* @retval     1 = Watchdog timer reset occurred
* @retval     0 = Watchdog timer reset did not occur
*
* @Details    Get WDT Timeout Reset Flag.
*             Example: WDT_GET_RESET_FLAG()
*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WDT_GET_RESET_FLAG(void)
{
    return ((WDT->WTCR) & WDT_WTCR_WTRF);
}

我的程序框架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变量定义、赋初值;
    各种初始化,包括看门狗初始化;
    if( WDT_GET_RESET_FLAG() ==1 )
       语句1;
       语句2;
    标号:
    if(条件C)
    {
       使能看门狗复位;
       看门狗计数开始;
       while(1);      //等待看门狗复位
    }
    while(1)
    {
       .....
       .....
       while(条件B)
       {
         ......
         ......
         if(条件A)
         {
           条件C = 1;
           goto  标号;
         }
      }
   }
}

执行结果是,上电及看门狗复位后一直执行语句2,语句1从来都不执行。

网友C:
别用goto....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用goto....切记。。。

我也是没办法才用的goto,因为涉及到无线通信,并且供电也是无线,使用环境还比较恶劣,不得已就用goto了。
不过这个goto好像没有搞乱程序,因为之前没有用看门狗复位,程序在条件满足时也会运行至标号部分,程序运行一直很正常。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过看门狗复位标志WTRF来判断复位源,指导一下!3Q!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