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blox gps模块为什么会一直发送定位数据,如何关掉

楼主(2017-06-22):
ublox gps模块为什么会一直发送定位数据,如何关掉

网友A:
你的模块没有开关或者没有读取指令?

网友A:
这个模块不操作难道会自动发送,没用过

网友B(2018-10-07):
第一,模块一般都是默认一秒一组数据
第二,可以通过AT指令配置,实现你需要的时候发送。
具体操作方法请联系专业的工程师团体

网友C:
一般是这样的,好多不能关,能否关看手册

网友D(2019-04-25):
泰斗专业代理商,市场应用广泛,替换ublox方便,Q23103069

网友E:
很多GPS模块都是一秒一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