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红外模块发送程序

楼主(2017-06-23):
#include <msp430.h>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int cnt;
volatile int iflag=0;
void ir_open(){
        iflag=0;
  P2DIR |=  BIT3;//P2.2, P2.3输出
  P2SEL &= ~BIT3; //P2.2:IO P2.3:TA0
  P2OUT &= ~BIT3;

//38K->P2.3
  TBCCR0=15;

/*TBCCR0 = (int)(26.3*8 + 0.5);`
  TBCCTL0 = OUTMOD_6;
  TBCCR1 = (int)(13.15*8 + 0.5);
*/
  TBCTL = TASSEL_2+MC_1+TACLR;
  TBCCTL0=CCIE;
}

void ir_start(){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9000);
  TBCTL =MC_1;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4500);
  TBCTL =MC_0;
}

void ir_next(){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900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2250);
}

void ir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560);

    P2OUT &= ~BIT3;
    iflag=0;
    if(c&0x01){
      delay_us(1685);
    }
    else{
      delay_us(565);
    }

    c >>= 1;
  }
}

void ir_end(){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300);
  P2OUT &= ~BIT3;
  iflag=0;
}

void ir_put(unsigned char c){
  ir_start();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0x90);
  ir_send_byte(0x04);
  ir_send_byte(0x0A);
  ir_end();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BIT0 ;                   // P1.0 output

  while(1)
  {

//yanshi 1s
/*    cnt = 1000;
    TA0CCTL0 = ~CCIE;

    while(cnt!= 0);
    P1OUT ^= BIT0;
    TA1CTL = MC_0;  //mc_0=stop*/

          P1OUT ^= BIT0;
          ir_open();
          __bis_SR_register(GIE);
          ir_put(0x83);

  }
}

//#pragma vector = TIMERB_A0_VECTOR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_ISR()
{
if(iflag==1);
                P2OUT ^= BIT3;

}

请问问这程序有什么问题,38KHZ,我的定时器计时应该是13.8usIO电平翻转一次,但是
定时15之后进了中断之后就出不了,css不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调试,求大牛指点

网友A:
ccs的使用参考:

楼主:
提高时钟频率16MHZ搞定  我有空再来上传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高时钟频率16MHZ搞定  我有空再来上传代码

请及时结帖
结帖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B:
这个 MSP430F5529能用?

网友B:
MSP430F5529的头文件不是msp430f55xx吗?

楼主:
#include <msp430.h>
#define CPU_F ((double)16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int cnt,key=0,TEMP=0,times=0;
volatile int iflag=0;
void key_init(){
        P1DIR |= BIT7;
        P1REN |= BIT7;
        P1IFG &= ~ BIT7;
        P1IES |= BIT7;
        P1IE |= BIT7;
P2DIR &= ~ BIT2 ;
P2REN |= BIT2;//Connects to the resistance
P2OUT |= BIT2;//Pull-Up Resistance
P2IES |= BIT2;
P2IFG &= ~ BIT2;
P2IE |= BIT2;
}
void ir_open(){
        iflag=0;
  P2DIR |=  BIT3;//P2.2, P2.3Êä³ö
  P2SEL &= ~BIT3; //P2.2:IO P2.3:TA0
  P2OUT &= ~BIT3;

//38K->P2.3
  //TBCCR0=15;
  TBCCR0=210;

  TBCTL = TASSEL_2+MC_1+TACLR;
  TBCCTL0=CCIE;
}

void ir_start(){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9000);
  //TBCTL =MC_1;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4500);
  //TBCTL =MC_0;
}

void ir_next(){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900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2250);
}

void ir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560);

    P2OUT &= ~BIT3;
    iflag=0;
    if(c&0x01){
      delay_us(1685);
    }
    else{
      delay_us(565);
    }

    c >>= 1;
  }
}
void ir_send_3byte(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3; ++i){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560);

    P2OUT &= ~BIT3;
    iflag=0;
    if(c&0x01){
      delay_us(1685);
    }
    else{
      delay_us(565);
    }

    c >>= 1;
  }
}
void ir_end(){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300);
  P2OUT |= BIT3;
  iflag=1;
}
void ir_put_temp(unsigned char c){
  ir_start();
  ir_send_byte(0x79);
  ir_send_byte(0x0e);
  ir_send_byte(0x30);
  ir_send_byte(0x50);

  ir_send_3byte(0x02);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60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19700);
  ir_send_byte(0x10);
  ir_send_byte(0x21);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0x10);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60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ms(2000);

  //ir_end();
}
void ir_put(unsigned char c){
  ir_start();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0x09);
  ir_send_byte(0x20);
  ir_send_byte(0x50);

  ir_send_3byte(0x02);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60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19700);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0x20);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c);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60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ms(2000);

  //ir_end();
}
void ir_put_on(unsigned char c){
  ir_start();
  ir_send_byte(0x79);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0x30);
  ir_send_byte(0x50);

  ir_send_3byte(0x02);
  P2OUT |= BIT3;
  iflag=1;
  delay_us(60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us(19700);//19700
  ir_send_byte(0x10);
  ir_send_byte(0x21);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0x30);

  P2OUT &= ~BIT3;
  iflag=0;
  delay_ms(2000);

  //ir_end();
}
int main(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16MHz operation
        UCSCTL2 |= 499;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16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249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BIT0 ;                   // P1.0 output
    key_init();

          ir_open();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P1OUT ^= BIT0;

                ir_put_on(16);//work!
                times=1;
                }

}

//#pragma vector = TIMERB_A0_VECTOR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_ISR()
{
        if(iflag==1)
        {
        P2OUT ^= BIT3;
         //P1OUT ^= BIT0;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RS()
{
        int state;

        state=P1IN&BIT7;
        delay_ms(500);
        if(state==(P1IN&BIT7))
        //irda_receive();
        {
        times=0;
        P1OUT ^=BIT0;
        TEMP=20;

        }
                P1IFG &= ~ BIT7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_IRS()
{
        int state;

        state=P2IN&BIT2;
        delay_ms(500);
        if(state==(P2IN&BIT2))
        //irda_receive();

        {
        times=0;
        P1OUT ^=BIT0;
        key++;
        if(key==3)
                key=1;

        }
                P2IFG &= ~ BIT2 ;

}

//格力YBOF2,实现16度开空调。

网友C:
这个跟你接收是应该匹配的吧。

网友D:
你使用的是什么接收的信号?

网友E:
中断不能执行?

网友F:
38K的时钟配置在哪里的

网友G:
测量一下IO的电平信号

网友H:
正常的IO信号反转不是就是几u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时钟频率16MHZ搞定  我有空再来上传代码

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 MSP430F5529能用?

这个跟芯片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C:
提高频率了编码就能使用了吗?

网友D:
代码不能执行的话,测量IO的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E:
这个定时器直接使用中断函数不行吗?

网友F:
定时器在中断执行信号反转吗?

网友G:
这个信号怎么这么长?

网友H:
这个推荐12M的晶振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提高时钟频率16MHZ搞定  我有空再来上传代码

是代码不能够执行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提高时钟频率16MHZ搞定  我有空再来上传代码

效果怎么样?能够传播多远?

网友K:
接收信号端不正常吗

网友K:
38KHZ通过PLL配置。

网友L:
意思是进入了这个timer的中断的?

网友L:
进入中断后,检查下,是否及时清除中断标志的

网友M:
这个关于开发集成软件的我收下参考学习的。

楼主(2017-07-25):
引用 网友H:
这个推荐12M的晶振试试。

msp430是可以选择cpu工作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信号怎么这么长?

信号很简单的 ,我这里借鉴别人的代码分开写了,可以用数组将所有信号放在一起,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凌乱。
发不了url  -_-|||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代码不能够执行吗?

我的理解是:cpu频率越高,代码执行速度越快。因为输出38kHz的电平所以定时器需要在 几us反应一次。所以必须提高执行速度。

网友N:
着上边分享的程序是一收一发的,需要能在数据协议上对应的。

网友O:
中断执行不?中断条件满足不

网友P:
这个红外模块发送跟接收是成对出现的

网友P:
这个楼上都有对应的收发程序的,我参考下的。

网友Q(2019-07-18):
楼主你好,请问 msp430f5529红外发送模块程序 还在吗?
我这几天也在做这个,可以发来参考一下吗?谢谢
12620184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