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D3维修

楼主(2017-06-23):
刚买了一个别人闲职ICD3,用自带的接头自测可以,但连接到器件上检测不到器件,用PICKIT3可以检测到,谁知道那里有维修ICD3的,还是找MICROCHIP呢?

网友A:
ICD3出厂的时候VPP部分的硬件参数可能是因为计算错误吧,在实际使用的时候VPP电压会不足。容易导致检测芯片、DEBUG、烧写失败。

按附件中的文档要求修改两颗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一下,R61,R62都是100欧姆,不知道6PIN座插反了会烧东西吗?还是原来就有问题?用万用表测TR1二极管已经短路,有糊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