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串口唤醒

楼主(2017-06-23):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7/02 3:13p $
* @brief
*           Show how to wake up system form Power-down mode by UART interrupt.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HCLK_CLOCK  72000000

/*---------------------------------------------------------------------------------------------------------*/
/* Define functions prototype                                                                              */
/*---------------------------------------------------------------------------------------------------------*/
int32_t main(void);
void UART_CTSWakeUpTest(void);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1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if(UART_GET_INT_FLAG(UART1, UART_ISR_MODEM_INT_Msk))    /* UART Modem Status interrupt flag */
    {
        printf("UART Modem Status interrupt happen.");
        UART_ClearIntFlag(UART1, UART_ISR_MODEM_INT_Msk);   /* Clear UART Modem Status interrupt flag */
    }
}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 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CLK_PowerDown();

}

/*---------------------------------------------------------------------------------------------------------*/
/*  UART nCTS Wake-up Function                                                                             */
/*---------------------------------------------------------------------------------------------------------*/
void UART_CTSWakeUpTest(void)
{

    printf("+----------------------------------------------------------+\n");
    printf("|   Power-Down and Wake-up by UART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lear Modem Status interrupt before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UART_ClearIntFlag(UART1, UART_ISR_MODEM_INT_Msk);

    /* Enable UART Wake-up function and Modem Status interrupt */
    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ER_WAKE_EN_Msk|UART_IER_MODEM_IEN_Msk);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Toggle nCTS of UART1 to wake-up system.\n\n");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before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UnlockReg();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PowerDownFunction();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after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LockReg();

    /* Disable UART Wake-up function and Modem Status interrupt */
    UART_DisableInt(UART1, UART_IER_WAKE_EN_Msk|UART_IER_MODEM_IEN_Msk);

    printf("\nSystem waken-up done.\n");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 End.\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HCLK_CLOCK */
    CLK_SetCoreClock(HCLK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0) and TXD(PB.1)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PB.4), TXD(PB.5) and nCTS(PB.7)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
                      SYS_GPB_MFP_PB4_Msk | SYS_GPB_MFP_PB5_Msk | SYS_GPB_MFP_PB7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_GPB_MFP_PB4_UART1_RXD | SYS_GPB_MFP_PB5_UART1_TXD | SYS_GPB_MFP_PB7_UART1_nCTS);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4_Msk | SYS_ALT_MFP_PB5_Msk | SYS_ALT_MFP_PB7_Msk);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4_UART1_RXD | SYS_ALT_MFP_PB5_UART1_TXD | SYS_ALT_MFP_PB7_UART1_nCTS);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UART1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1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1 and set 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1,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UART1 for testing */
    UART1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nUART Sample Program.\n");

    /* UART wake-up sample function */
    UART_CTSWakeUpTest();

    while(1);
}

楼主:
printf("+----------------------------------------------------------+\n");
    printf("|   Power-Down and Wake-up by UART interrup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lear Modem Status interrupt before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UART_ClearIntFlag(UART1, UART_ISR_MODEM_INT_Msk);

    /* Enable UART Wake-up function and Modem Status interrupt */
    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ER_WAKE_EN_Msk|UART_IER_MODEM_IEN_Msk);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
    printf("Toggle nCTS of UART1 to wake-up system.\n\n");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before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UnlockReg();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PowerDownFunction();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after entering Power-down mode */
    SYS_LockReg();

    /* Disable UART Wake-up function and Modem Status interrupt */
    UART_DisableInt(UART1, UART_IER_WAKE_EN_Msk|UART_IER_MODEM_IEN_Msk);

    printf("\nSystem waken-up done.\n");
    printf("\nUART Sample Program End.\n");

楼主:
其实很简单就实现了,比较给力。

网友A:
串口中断唤醒。

网友: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if(UART_GET_INT_FLAG(UART1, UART_ISR_MODEM_INT_Msk))    /* UART Modem Status interrupt flag */
    {
        printf("UART Modem Status interrupt happen.");
        UART_ClearIntFlag(UART1, UART_ISR_MODEM_INT_Msk);   /* Clear UART Modem Status interrupt flag */
    }
}
读取和清理都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B:
原来也不是很难啊。

网友C:
每种中断其实都不难,特别是用库函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