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示波器的价格可以买台新的了,正常吗?

楼主(2017-06-23):
公司的鼎阳1102 示波器用高压探头测220V开关两端的波形,居然烧了。(示波器电源插在插线板上接地是悬空的),一直这样接线都没问题的,不知道这次怎么就烧了呢? 还没找到原因。大伙可以分析下吗? 该怎么上报给公司。
上个星期寄到深圳维修部,昨天打电话过来说示波器开机停留在开机界面,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维修费用要1200. 相当于买台新的价格了。同学们这样的维修价格是正常的吗?
另外小伙伴们可以推荐下哪个品牌的示波器性价比比较高吗? 大概1000出头的样子。

网友A:
尤利德吧,凑合用。

网友B:
那就买好的.你告诉他破的不行,测不了几次就坏

网友C:
接地悬空不保险,我的方法弄只220v/127v的工业变压器,隔离降压使用,几十年了很太平.之前坏过一次,幸好在保修期内,换了一块淹源板.

网友D:
单位研发用的一定要先考虑质量,再考虑价格,耽误工作的成本都可以买好多台了。

楼主:
我们公司基本上用的都是千把块的, 调试员工用的是安泰信的 ,感觉更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悬空不保险,我的方法弄只220v/127v的工业变压器,隔离降压使用,几十年了很太平.之前坏过一次,幸好在保修 ...

127V 示波器还能正常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7V 示波器还能正常供电吗?

哈哈,泰克的电源板从85v~245v都能工作.你看下说明书.
电压低好处多多,机器一点也不热.元件寿命长.花点小钱,可免一场灾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1.57EDcZ&id=545547544207&ns=1&abbucket=19#detail

网友E:
用隔离比较安全

网友F:
如果不是地线回路的问题,就是探头误放到X1档了,或者探头坏了,不过就算放X 1档,照理也应该扛得住,进线端通常有老大一个电阻挡路,不太可能有大电流通过的。

网友G:
没有隔离啊,太没有常识了

网友H:
浮地虽然不会烧设备,但是有可能使人触电

网友I:
应该是示波器质量不行,我公司买的安捷伦的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J:
我以前有一次把泰克表笔甩到插线板上了,砰的一下炸了一个火花,正好泰克厂子也在浦东张江,打电话询问后打车送过去检测,工程师说就是表笔坏了,给免费换了一个。然后就打车回公司了,不到2小时搞定,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这服务真不可思议。

网友K:
现在维修都是板级维修,整体更换,这样的维修代价当然高。主板是示波器中的主要部分,也是成本最高的,主板成本+厂家利润+维修商利润+维修工人工+税收+其相关成本摊入,比整机贵也不奇怪。

网友L:
  国产的过质保了就买一个新的把,两三千块钱好像人家保修5年也算厚道了

网友M:
一个公司才用1000多块钱的示波器?

我10年前自己买着玩的示波器都是泰克2024的

网友N:
新机是批量生产的,耗费的人力、精力反而少

有时难修的机器(EP968),耗费大半天,很辛苦。悲催的是有时还修不好。

网友O:
仪器没接地,分分钟挂掉。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接地悬空不保险,我的方法弄只220v/127v的工业变压器,隔离降压使用,几十年了很太平.之前坏过一次,幸好在保修 ...

意思是示波器的220v输入,用变压器隔离市电;被测设备还是用市电供电,这样示波器变成了被测设备的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意思是示波器的220v输入,用变压器隔离市电;被测设备还是用市电供电,这样示波器变成了被测设备的一部分 ...

是的.即使直接量220v市电,也不用怕.另一好处,降压使用,示波器不热.

网友Q:
维修本来就比较贵的;
可能要换主板吧

网友R:
进口机不敢乱用,所以坏不了。

网友S:
才1000多的示波器,就直接说,产品质量不行。
我们都是买的10万的。研发用的。

网友T:
没有隔离的都很容易坏,构成回路了

网友F:
LZ的描述是“示波器电源插在插线板上接地是悬空的”,意思是没地线回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