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测试一个stm8s105的tim2延时函数,但总是进不了中断。麻烦...

楼主(2017-06-23):
测试一个stm8s105的tim2延时函数,但总是进不了中断。麻烦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多谢了!代码简化了,方便大家查看。之前试过是可以的,但后来不小心改动程序,一下子晕头了,怎么搞都不对了
代码如下:

#include "iostm8.h"

int main(void){
    CLK_ECKR = 0x00;    //关闭外部时钟
    CLK_ICKR = 0x01;    //开启内部高速时钟 16M
    CLK_CKDIVR = 0x00;  //cpu不分频 16M

    __asm("sim");

    //Clock_Config();
   // TIM2_Init();
   TIM2_PSCR = 0x04;    //16分频 1us一个数
    TIM2_ARRH = 0x03;
    TIM2_ARRL = 0xE7;    //999  计算1000次
    TIM2_IER  = 0x01;    //允许更新中断
    TIM2_CR1  = 0x01;    //使能计数器
    __asm("rim");

    while(1){
      unsigned int t=1000;
      if(t>1){t--;}
    }
}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0x0F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TRG_IRQHandler(void)
{
    asm("nop");
    TIM2_SR1 = 0x00;  //清空标志位
}

网友A:
STM8s芯片的外设默认是开启的,借助于调试器看看TIM2是否开着的;
中断服务程序是否跟中断矢量表里的位置对应起来了;
再就是看看是否某些宏定义改变过;

网友B:
现在都玩 32了,怎么还用8啊,没有库函数,用起来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玩 32了,怎么还用8啊,没有库函数,用起来不爽。

STM8也有库函数啊。原来也是用库函数的,后来觉得寄存器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芯片的外设默认是开启的,借助于调试器看看TIM2是否开着的;
中断服务程序是否跟中断矢量表里的位置对 ...

搞定了,原来我是在模拟仿真下试测的,不知道为什么进不了中断。换成硬件直接试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是实际跑一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