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系统怎么处理

楼主(2017-06-23):
各位大侠,目前在做一个产品,采用TI3354+锂电池供电,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当锂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的时候,发现系统关机了,而且你将外部电源插上去,系统也不工作,一定要把锂电池拔了,在插上外部电源,系统才能起来,在不拔锂电池的时候,发现给TI3354供电的电压还是有电压的,而且之前捕获过,在系统关机瞬间,给3354供电的电压有一个下降,但马上又抬回去了,但系统不工作了!根据这个现象应该是锂电池在这个情况下,供电不足,出现电压下降,导致系统关机,系统关了之后,负载降低,电压又上来了!但此时系统就起不来了!不知道大伙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说明锂电池本身已经快到无电的边缘了,因为锂电池充足电的时候内阻很低的,对外部电流变化不敏感,你这个情况应该设置显示电量低然后关机锁死,除非人为开机,否则当然会陷入关机又开机的循环

网友B:
加一个外置电压监控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外置电压监控复位芯片

这个是个好办法,但复位了之后,系统还是会起来,锂电池电压继续降低!这样会一直循环开关机了吧

网友C:
按照你说的,“在系统关机瞬间,给3354供电的电压有一个下降,但马上又抬回去了,但系统不工作了!根据这个现象应该是锂电池在这个情况下,供电不足,出现电压下降,导致系统关机,“正常情况下电压上来,重启,应该还会重复引号里你说的这个阶段呀,并且外电来了系统应该会恢复。
你可以加个看门口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程序已经飞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说的,“在系统关机瞬间,给3354供电的电压有一个下降,但马上又抬回去了,但系统不工作了!根据这个 ...

现在就是系统没有重启,这个应该是3354芯片的原因!

网友D:
可以复位一下试试,加复位能解决的话,算是一种办法,但最好的解决方法则是在电池后面加一级开关稳压电源。只有用开关稳压电源,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池容量,否则放电末期时,器件必须能承受电压快速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复位一下试试,加复位能解决的话,算是一种办法,但最好的解决方法则是在电池后面加一级开关稳压电源。 ...

现在电池的输出经过了一个DC/DC的,转换成5V的,不是锂电池直接给3354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池的输出经过了一个DC/DC的,转换成5V的,不是锂电池直接给3354的!

那么监视该电源的输出,特别注意瞬态,要用存储示波器捕捉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监视该电源的输出,特别注意瞬态,要用存储示波器捕捉电压变化。

瞬态也抓到的,就是有个下降,系统就关闭了,电压又抬上去了,之后系统就在怎么都不能复位了,需要把电池拿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监视该电源的输出,特别注意瞬态,要用存储示波器捕捉电压变化。

瞬态也抓到的,就是有个下降,系统就关闭了,电压又抬上去了,之后系统就在怎么都不能复位了,需要把电池拿掉,才行!上次说的复位也不行!

网友E:
加电压监测复位芯片,电路上改一下,弄个0.3V左右的回差

网友F:
或可增加开关机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瞬态也抓到的,就是有个下降,系统就关闭了,电压又抬上去了,之后系统就在怎么都不能复位了,需要把电池 ...

那改进电源,不准许出现过大的电压波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