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一下Sprint Layout画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17-06-23):
大家好,第一次画图,有很多东西不明白,请教一下,谢谢
我用的是6.0,画的图如下

焊盘和连线都在K2层
红色的字在B1层
外筐白色的在U层,电路板要放在仪表壳里,所以是这个形的
这样可以不,做出来的电路板是和白色的框一样的吗?
还有地线层和外框中间用留空隙吗?

还有我要做电路版的话,把这个文件发给厂家就行吗,还是要转成PCB的文件?

谢谢谢谢?

网友A:
三大PCB软件:阿里狗,怕到死,AD。你这个,估计用的人少。

网友B:
你这什么奇葩工具应该多数人没有见过吧?板厂应该不会接受它的文件的

网友C:
输出成geber文件,发线路板厂,都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