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串口损坏问题

楼主(2017-06-23):
电路板上使用的串口芯片ADM3251E损坏率很高,基本上都是Tout引脚有问题,其它引脚都正常,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高压打坏的. 避免带电插拔, 增加静电防护

网友B:
串联一个电阻比如510欧姆的,加TVS,看看效果

网友C:
端口没加保护电路

网友D:
有电路吗,看看呢

网友E:
插拔前,两边的地电平一样吗,有没有悬浮的?

网友F:
串电阻,并tvs,加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