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配置外设寄存器问题

楼主:
通过SPI协议给一些芯片的寄存器写数据,先发一个地址过去,再发一个数据过去(SPIWriteOneByte(addr), SPIWriteOneByte(byte)),这样就在地址为addr的寄存器中写入了byte。
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识别你第一次发的是个地址而不是一个普通数据,第二次发一个数据为什么就能写在这个地址的寄存器中,数据发过去不是放在专门的内部缓冲区FIFO吗?
有没有大神了解呀,给小弟简单讲讲。。
我是真的一脸懵逼。。

网友A(2017-06-23):
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就固化好了代码,芯片内部在接收2个字节数据,会把第一个字节数据当做地址,第二个字节数据当做真正的数据,就是这么简单。你所指的芯片其实里面也有CPU控制的,类似于一块单片机,它吧你发过来的数据接收到以后,自己做内部逻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在设计的时候就固化好了代码,芯片内部在接收2个字节数据,会把第一个字节数据当做地址,第二个字节数 ...

谢谢,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B:
听高人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