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cc1101曼彻斯特解码的问题

楼主(2017-06-23):
我现在用的是PIC16单片机,使用的是CC1101模块接收无线数据,两者之间的通信方式为SPI通信(没有进行软件模拟)。现在我无线发送来的数据是曼彻斯特编码,所以我接收需要解码。
我想接收到曼彻斯特编码的数据,那么问题来了,
1.CC1101有个设置曼彻斯特编码解码的位,我可以设置用吗?看之前有个人说不能使用。
2.如果可以使用的话,接收来的数据直接通过SPI通信接收的话,还需要我自己解码还是已经解码好的?
3.我从SPI读取的数据长度比较长(200多字节),这个是不是乱码,如果是乱码的话如何设置
稍微有点乱,我也不是很懂,具体可以讨论。麻烦知道的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用管什么编码,直接把编码后的数据填入fifo就可以,接收方可以原样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