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无法启动

楼主(2017-06-23):
各位前辈
小弟手里有一批imx6板子,用的CPU是MCIMX6D5EYM10AD,电源管理芯片是MMPF0100F0AEP,是一个方案公司帮忙设计的,我对比了下,和官方开发板的基本上一样。现在产品已经做了几百pcs了,大部分板子功能都是正常的。但其中有几十pcs,能正常烧录,但偶尔启动不了。其中有几pcs,启动不了的概率非常高。之前在这个版块,看到一位兄弟也有这样的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853831-1-1.html),说是该问题是由于芯片启动时有BUG(ERR007926),解决措施就是加个外部慢时钟,或者改为DATAFLASH启动。因为这个板子是找方案公司设计的,现在那边也不提供技术支持了,小弟对嵌入式硬件开发也不太懂,因此不太清楚上面那位兄台说的“加个外部慢时钟,或者改为DATAFLASH启动”的具体方法是什么?不知需要改硬件不?因为现在产品已经做了几百pcs了,改硬件对我们来说困难比较大。现在已经发出去很多产品了,有很多客户也反应说上电无法启动的现象,所以在这里不知有没大神能指点一二,小弟在线急等

网友A:
用SPI FLASH启动或者选用启动时间快的外部32.738K晶振,但是32.768K的启动时间跟晶振本身及相关的匹配电路设计有关,再快也应该有几百个ms的时间,硬件不能调整的话,就调整调整外部32.768K的晶振,启动时间尽量快一点。
官方有个checklist,建议的做法是在外部加硬件延时,等外部32.768K的晶振工作稳定了CPU再开始工作。如果是SPI FLASH启动的,就不用考虑加延时了,内部晶振精度的问题(ERR007926)不会影响到SPI FLASH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I FLASH启动或者选用启动时间快的外部32.738K晶振,但是32.768K的启动时间跟晶振本身及相关的匹配电路 ...

你好,你说的调整外部32K的晶振,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整的呢?我问过FAE,他那边反映说MCIMX6D5EYM10AD已经修复了这个内部时钟不精确的bug了

楼主:
这两天陆续做了些测试,现象如下
(1)切换到下载模式,上电后,电脑无法识别到USB,无法进入到下载模式。我们量了下PMIC的SW1B和SW1C这两个电压,无论能不能进入下载模式,这两个电压都是1.375V;而且PMIC的电压配置,应该是在正常启动后,uboot后才配置的。因此这个应该能锁定是CPU芯片的问题。而且我们在无法启动的板子中,更换过PMIC芯片,但还是存在偶尔无法启动的现象。
(2)我对比了下我们的板子和官网原理图,尤其是在CPU电源方面,CPU电源的滤波器,由于布局受限,我们删减了一些电容。不知这里是否会对启动有影响?我在网上也看到大部分的设计中,对这部分的滤波电容会有删减,但他们都反应不会有启动不了的问题,只是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会有不稳定的现象,比如说偶尔死机。但我们这死机的现象还没遇到过。如果说是因为删减了部分滤波电容而导致的启动不了,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板子还是能正常启动的。后来将这部分的电容补上了,还是存在偶尔无法启动的现象,但似乎不能正常启动的现象稍微比之前少了很多了

网友B(2018-01-09):
我们能提供这颗芯片的技术支持QQ657290025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网友C(2018-12-24):
以前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是换CPU,把CPU换掉,浪费点时间,换下来的CPU都重新植球放在那里,后面改了CPU的复位电路(CPU复位信号用一个专门的复位芯片提供复位信号)后,这些换下来的芯片就可以用了。  原厂早知道这个问题了,也不改一下他们提供的原理图,让我们继续往这个坑里跳。